是否不同品牌的PPM的发射机可以通用?

楼主(2007-11-22):
(内空)

网友A:
futaba 和 JR 两种,要么兼容f ,要么兼容J

网友B:
不能兼容,虽然可以互相干扰,但是不能互相兼容。因为电路设计不一样,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频差不一样,我们曾经就发生过用JR的遥控设备可以控一个频率接近但不一样的futaba接收机。
所以为了你机机的安全,不要混用。
舵机可以混用,就是极性相反而已。

网友C:
不太一样吧 有部分信号可以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