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的尾巴不晃了!!

楼主(2007-11-22):
问题终于解决了,是几位模友提醒的401的感度线插在了5通道里,现改为插在7通道里了,立杆见影尾巴稳得不得了.已把感度调到了72%,延时归0,尾舵行程95%左右.看来尾桨的小旷量也不是引起摆尾的主要原因.
因刚买9X2不久,对他还不是很了解,现在既然插在了7通道里,那锁尾和非锁尾的切换开关是哪一个?好像上面的一排开关都没反应.
另外,大家平时的非锁尾模式还用吗?在什么时候用?

网友A:
控上感度往下调,到灯熄灭就是非锁了

网友B:
9x2你可以用它的感度auto模式。
具体是:陀螺仪感度选项选择auto,然后用aux2(idel模式开关)来切换感度.
这样你的norm下或者idel下的感度就随着idel开关的切换自动变换了,很好用.
现在飞行一般都用锁尾模式,因为简单,比较好飞.
如楼上的,如果希望用非锁尾模式,控上陀螺仪感度小于50即可

楼主:
谢谢!我在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C:
非锁尾要用到 调中力点用~

网友D:
厉害的家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