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MG995舵机有抖舵现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22):
新买了两个MG995金属舵机 接上去发现有抖舵现象 有滴滴答答的电流声音 好象发报机那样的 而且有轻微的抖舵现象 但是同时接上去的 3003没有一点声音和抖动 刚在网上搜了一下 ''MG995 抖舵'' 发现好象是个通病 请问这个问题是质量问题吗 有办法解决吗 不行的话我就退了 卖家也答应给退了

另外差不多价位的金属舵机还有什么型号呢?

网友:
bec电压低,电流小了,换个6v的外置bec

楼主:
bec是什么啊 呵呵 我不懂电路 具体怎么弄呢 是接受电压低吗 我弄的接受电是4.8V的

网友A:
3003是模拟舵机,舵机减速比大,MG995是数码高速舵机,减速比小,因电机是三极直流电机,这种舵机在目标位置有轻微的滴滴声音是正常的,反而说明了这款舵机是高速高精度的舵机,这个以前就曾说明过。楼主可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3是模拟舵机,舵机减速比大,MG995是数码高速舵机,减速比小,因电机是三极直流电机,这种舵机在目标位置有轻微的滴滴声音是正常的,反而说明了这款舵机是高速高精度的舵机,这个以前就曾说明过。楼主可放心 ...

不是数码舵机吧 两个带邮费才110  总不至于这么便宜吧 另外发现接上设备以后 使用时候跳舵现象十分严重 我的是田宫的1/16电动坦克 电调通道开的时候 这个995舵机会左右乱自己跳 而我的杂牌3003在上面反而没任何问题

还有我拆开看齿轮组了 和3003是一模一样的 减速比一样的 就是电机功率不一样 995的大

网友:
问题不大。

楼主:
据说是电压不够 我一直用的4.8V的 晚上用6V的电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3是模拟舵机,舵机减速比大,MG995是数码高速舵机,减速比小,因电机是三极直流电机,这种舵机在目标位置有轻微的滴滴声音是正常的,反而说明了这款舵机是高速高精度的舵机,这个以前就曾说明过。楼主可放心 ...

晕死,MG995是数码高速舵机?误导初哥。电压低了,改6v看看。偶用995都好好的

楼主:
用了6V还是一样 百度搜索了一下 据说995的质量的确不好 只有很少一批质量比较好的 看来我是没遇见好的 呵呵 退着麻烦 凑合用算了

网友:
电调上套个瓷环滤波,废节能灯上拆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