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锂电平衡充

楼主(2007-11-22):
经过一个晚上的努力,终于将闲置大半年的充电器完工。!!
在此感谢gale兄,大漠兄,hanchaos兄的帮助与支持!
由于是半年多前做的,没有照相,只有现在完工照片了。
将这种平衡充的注意事项整理一下,也是我走过的弯路:
1.整流用的二极管一定要用高频的管子,例如1n5819
2.如果用我用的那种332g的充电板,按hanchaos兄的方法增流后,可以不改绕。
3.改绕时先不加滤波电容,加纯负载试验。例如12v的汽车、摩托车灯泡。
4.测量时要用杂牌的便宜的万用表。高级的牌子货表内整理做得较好,反而测不出高频电压。
5.如果实在测不出,不要理他,用灯泡就可以判断了。
有不明白的再回答!不知能不能回答得上。
3s成本=3片充电板+12只二极管+3只电容+石英灯电子变压器=3.5*3+0.5*12+0.3+3+8=25.4元

网友:
又是一个能手

网友:
高手.我在淘宝买了套材回来一直不会做.浪费了二十几块钱

楼主:
不是很难的,只要你会用电烙铁就行,试试,不懂就问罗!

网友A:
以后我也会多问。
不过像这么复杂的东东我一般做不好。

网友B:
3路电源是隔离的吗?整流出来以后还是高频电压吗?截至电压可调吗?充电电流有多少?有充满指示灯吗?是充满自停吗?不好意思,问题太多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我也会多问。
不过像这么复杂的东东我一般做不好。

不复杂的,充电板现成的。电子变压器现成的。就要焊二极管和电容而以。
当然,不会用电烙铁就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路电源是隔离的吗?整流出来以后还是高频电压吗?截至电压可调吗?充电电流有多少?有充满指示灯吗?是充满自停吗?不好意思,问题太多了,呵呵。

1.3路隔离
2.整流后还是高频
3.截止电压可调。建议不要自己调,为防止漂移,以用胶水固定,可以用螺丝刀强行拧松。调后要用4位半的万用表校准。
4.不增流是400~600ma,增流后可以稳定到1.5A,我现在的是1A
5.可以自己加指示电路,我的半年前有的,现在不知扔那儿去了
6.是充满自停。

网友B:
还问一下,直流电有高低频率之分吗?假如说交流电压是1000HZ,经过整流以后的频率还是1000HZ吗?我咋觉得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想学着做一个,有几个问题问一下:
这种电子变压器安全性如何?初次极有没有隔离
有没有现成的成品可以购买?输出电压是多少的

输出多少看你改绕多少?
比如原来次级11匝,输出12v
你绕8匝就是8*11/12=7.33v
你看图片中磁环铜线下的白色塑料就是隔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问一下,直流电有高低频率之分吗?假如说交流电压是1000HZ,经过整流以后的频率还是1000HZ吗?我咋觉得不对呢?

有呀!
没有整流或者整流不完全就有频率,示波器看见的是斜波;
整流完全就成纯直流了,示波器就是一条直线,就没有频率了。
我现在的电路是用电容滤波的,滤波以后就是斜波,电压还是有波动,准备加一个7806稳压就基本上是纯直流了,
不过我看了平衡充接口的电压,现在的电路问题不大,4.18~4.20之间波动,4.20的时间长,波动的时间短。

网友:
方法不错 如果不着急的情况下还是可行的

网友D: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把手机充电器拼成2S-6S的冲.....价格很便宜..要几S..卖家就帮做几S...
价格就是单冲XS的价格....只是没有散热设备..要自己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把手机充电器拼成2S-6S的冲.....价格很便宜..要几S..卖家就帮做几S...
价格就是单冲XS的价格....只是没有散热设备..要自己装..

好是好就是电流小点!!!

网友E:
支持DIY!

楼主啊,散热片当心烫手啊!

交流整流以后是脉动直流,滤波以后脉动分量就小多了。不过呢,那个三端稳压没有那么快的响应,想用它来消除高频脉动是不好办的,呵呵。并个102的小电容试试?

指示电路有个偷懒的办法,直接拿块三位半的数字电压表头,调成显示19.99V,来指示总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DIY!

楼主啊,散热片当心烫手啊!

交流整流以后是脉动直流,滤波以后脉动分量就小多了。不过呢,那个三端稳压没有那么快的响应,想用它来消除高频脉动是不好办的,呵呵。并个102的小电容试试?

指 ...

谢谢指点!
散热片不烫,感觉白装了!
就是4.18~4.20有点脉动,
明天试试,102瓷片是吗?

网友F:
请教一下

兄弟能加我一下吗15215403这是我的QQ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能加我一下吗15215403这是我的QQ

有什么事吗?

楼主:
图示电路5819整流以后,加了102试了一下,没有什么效果,还是在4.18~4.20之间波动。

 高手出招,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图示电路的高频滤波!

网友:
自己绕电感试试。

网友:
哇塞,天才耶

网友:
要纯的直流电源就用蓄电池,先给电池充电,再用电池做电源,那样就没有交流成分了。

网友G:
不错啊兄弟!
你高频变压器的频率是多少,滤波设计和频率有关。做Pi型效果比较好,就是的得自己再绕3个电感,感值和频率有关: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啊兄弟!
你高频变压器的频率是多少,滤波设计和频率有关。做Pi型效果比较好,就是的得自己再绕3个电感,感值和频率有关:loveliness:

哦,有启发,我试试!
现在的也能用。
先赞一下充电板,很稳定,不超4.20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一个晚上的努力,终于将闲置大半年的充电器完工。!!
在此感谢gale兄,大漠兄,hanchaos兄的帮助与支持!
由于是半年多前做的,没 ...

-----------------------------------------------------------------------------
便宜的俺无地自容啊!

网友H:
高手。。不知道有没有用手机充电器做成平衡充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手。。不知道有没有用手机充电器做成平衡充的贴子。

用三星座充就可以,电流600,就是不知道怎么增流,所以用了32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