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选择雷虎V2。5和亚拓600N??

楼主(2007-11-22):
2款机价格都差不多。但不知道具体差别在哪? 我不太注重3D,喜欢飞航线。2款机哪款的质量好,维修成本低,配件好找些? 感谢!

网友:
航线其实差不多,JJ越重,航线越稳,配重大些就行了,感觉600N的配件会便宜的

楼主:
从设计看,600N的主旋翼头要漂亮的多啊~  不知哪一款JJ更结实呢? 有用过的吗?

网友:
这个比较难比,主要比较一下配件是不是好搞吧。

网友:
飓风就很不错!

网友A:
如果是新手,飓风足够你飞了,配件多量也足~~~。性能很好,网上很多视频,你可以看的

当然,如果直接弄X50更爽,比飓风要灵敏,暴力。目前最先进的旋翼头设计~~

这2个飞机我都飞的,很皮实。。我的老飓风服役1年了。。不操心,爽飞,呵呵。买飞机天天修天天想着升级又麻烦又不爽,所以

首推飓风50。

有米,,,,你就X5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手,飓风足够你飞了,配件多量也足~~~。性能很好,网上很多视频,你可以看的

当然,如果直接弄X50更爽,比飓风要灵敏,暴力。目前最先进的旋翼头设计~~

这2个飞机我都飞的,很皮实。。我的老飓风 ...

呵呵,我没有选错。

网友:
现在其实雷虎的配件并不是那么贵!一个机身才200不到,大桨夹和600N价格一样,尾桨夹3X元,感觉比玻纤的牢固多了。而且现在很多TAOBAO标价都可以打85折。塑料质量很不错。

但是喜欢600N的CCPM系统。

如果不追求3D,我推荐雷虎。

网友:
牢固没意义,金属机身更不行,一摔就没精度,个人认为600N,大品牌,价不贵,配件到处是,做工很好,当然如果摔的话,所有飞机多不牢,直机一般是被打浆自宫的

网友:
雷虎的塑料质量不错

网友B:
600买起飞不起,雷虎乃入门首选。

网友:
雷虎的3D会比600N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买起飞不起,雷虎乃入门首选。

怎么会飞不起呢?  它的配件我在鸿飞看了总体比雷虎的便宜啊!
看来两款飞机真的势均力敌啊。难抉择啊~

网友:
也可以考虑这个,性价比也比较高

引用 楼主:

怎么会飞不起呢?  它的配件我在鸿飞看了总体比雷虎的便宜啊!
看来两款飞机真的势均力敌啊。难抉择啊~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267271&db=MARKET

网友:
玩飓风呗~

网友:
雷虎,到年底也准备入手了,勒紧裤头带也先上了...

网友:
抽签决定吧

网友:
个人感觉X-50的精度和工艺比600差一些,600的表面处理和金属件的精度无可挑剔,孔位误差感觉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