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副翼两个舵机,用Y线对该通道有什么不良的作用吗?

楼主(2007-11-22):
我的副翼两个舵机,用Y线对该通道有什么不良的作用吗?  我的意思是问一个通道,用两个舵机,该通道会不会难以负荷,即是超载而坏掉?

又或者我一个通道,用两条Y线,接三个舵机,会不会烧了该通道?

网友:
我直是用一通道,接副翼的两个舵机,很好用的话。接三个就没试过了

网友:
没什么影响

网友:
Y线很正常呀..我的副翼就是Y线2舵机一通道呀

网友A:
问题很严重!会使负载加重,不光接收机带不动,发射机你都拉不动杆……

网友:
一般接收机脉冲信号输出至少会有10ma以上的带负载能力,舵机的输入阻抗比较大,接个3个两个的对信号影响不太大,倒是对BEC的供电有要求,舵机接多了只怕供电不足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很严重!会使负载加重,不光接收机带不动,发射机你都拉不动杆……
有你的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放心用吧。
Y型线就是专干这个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放心用吧。
Y型线就是专干这个活的!
没错

楼主:
5楼应该 是讲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