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接收的问题~~~

楼主(2007-11-22):
一些大型模型一般都采用双接收机的模式,请教知道的高手解答一下,双接收机的接线是怎么接的?是否需要两个一摸一样的接收机?谢谢~~~

网友:
2个接收,2套舵机,拉杆什么都是2套,动力是一套的,简单的说可以理解为一个遥控同时遥控2套飞机一样的接法,但是舵机什么都是双备份,一个失效另外一个接收还能顶着

楼主:
但我看见舵机只有一套啊~~?

网友:
同一个接收机可不可以使用同一个舵机

楼主:
高手来解释一下嘛~~~

网友:
的确是需要准备双份设备,具体接线方法我在在这里说不清楚……以前看到过一张接线图的,但不知道被我放哪里去了

楼主:
晕~~~找哈图~~~

网友:
50CC而已,不用整这么大动静吧

网友A:
大型汽油机是这样,用多个通道,比方说左右副翼共6个舵机,2个舵机之间用Y线连接,然后连接到一个接收机上,另外一个4个舵机两两Y线连接,接到另外一个接收机上
同理,升降舵4个舵机,每个接收机上接两个,方向舵3个,一个接收机两个,一个接收机一个
这样,在天上,不管是哪个接收机出现问题,你都会感觉到舵面突然没力了,或者力量忽大忽小,但是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接收机在起作用,温柔的控制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汽油机是这样,用多个通道,比方说左右副翼共6个舵机,2个舵机之间用Y线连接,然后连接到一个接收机上,另外一个4个舵机两两Y线连接,接到另外一个接收机上
同理,升降舵4个舵机,每个接收机上接两个,方向 ...

似乎有些明白~~~谢谢~~
有图的tx能否上个图片学习一下~~~

楼主:
没有人能帮帮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人能帮帮我吗?

我记得在有一期《航空模型》上有大型TOC双接收机的布线示意图,找到就翻拍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BS一下LZ的ID,想请问一下:什么叫"丰田绿"?不知道专业的美术专家知道这个颜色不?

建议LZ把ID换了吧!

一天不换,你就一天顶着媚日的帽子.

希望以后不要再有什么:本田黄,东芝黑,三菱红之类的媚日ID.

哈哈~~~遇见愤青了~~~这个ID和我有一段故事,上网10多年了,这个ID也用了5年,一直习惯了~~给你造成不爽的心情,多多包涵~~呵呵~~名字嘛,我理解只是个称呼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在有一期《航空模型》上有大型TOC双接收机的布线示意图,找到就翻拍给你

等你勒好消息哦~~~另外你好久回来?

网友:
楼上的话还真多来.......还是lz脾气好...

楼主:
嚯嚯~~~褒义词!

网友:
我来了! 请准备看图!

幸好我做功课很认真,请看箭头所指

网友:
640x480的图怕是看不清接线
上点细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