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7-11-22):
请问各位,我们平时用的D42/1.2半浸浆(红浆和X438半浸浆,哪一个负载大,适合什么样的电机,在O艇上用可以上多大的

网友:
那种D42/1.2半浸浆红浆推力大,起滑好,加速快,反扭力不大,直线速度一般,耗电一般,适合我们这些新手玩船,玩六七十公分的船表现不错
京商那种438尼龙桨起滑难,桨位难调一些,加速不好,不过直线速度还可以,吃电,(材质发软,制作质量差,厚薄不对称,前缘需加工),如果跑四五十公分小船反扭力也很明显。

网友:
楼上的发言简直是新手的福音,可以走少很多冤枉路。多谢分享

楼主:
真是听得爬兄一席言胜玩十年船,D42上70的无刷V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分析得很细致,知道区别了

网友:
由于缺图片,其实没说清楚,
红桨D42/1.2弦最宽的地方大约位于半径的75%,另一种形制的438桨尖尖削,最宽弦大约在半径50%处,试制中发现桨这种形状不同造成起滑效果和推力明显不同。
D42/1.2红桨市面上有京商的尼龙桨,偏软;
市面常见的还有‘CPV’等塑料桨,质地硬脆,速度到七十以上生存的机会不多了。
听说无刷用到D42这么大直径的不多。

楼主:
是啊,我是想用D42+B36上70CM的V3.5的船壳,但担心浆的直径大了,所以想用437或438的浆,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是想用D42+B36上70CM的V3.5的船壳,但担心浆的直径大了,所以想用437或438的浆,不知行不行

搭配方面我还没什么经验,个人感觉用437/438肯定保险一点,对电调和电池也安全,还有提高电压的余地,以后也有可以提高螺距比,如538/638……
希望以后多介绍您的经验

网友A:
水爬,我寄一只632比你研究好无???上次试船打坏了叶i尖 但形体还在的.我sin pm图片给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爬,我寄一只632比你研究好无???上次试船打坏了叶i尖 但形体还在的.我sin pm图片给你吧

你部白雪雪打烂我几个桨啦?信唔信我下次做一个用锤都打不烂的……

网友:
好,等你。用火山岩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