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楼主(2007-11-22):
我有一条船,想改无刷的,,请问要配那些东西啊,

网友A:
需要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啊

网友:
穿长72,请问用多大的无刷电机和电调啊...

网友B:
B36,125A以上电调

网友C:
那得看你出多少大米拉
50A的电调最便宜得100  KV4000的电机最少得250

网友D:
我绝得船用无刷动力系统比有刷要贵好多倍,其实有刷调好了,速度跑个30多也够玩了,又不是去比赛,好玩就行.
小弟我刚把跑了几年的540有刷动力换掉了,随便整了一下又去了700多,无底洞呀!
感觉无刷用起来比以前麻烦多了,什么兼容问题呀,电调设置呀一大堆问题,
哎,现在感觉还是以前那200元买的540有刷动力系统玩的开心!
建议LZ先用有刷,毕竟便宜嘛,而且刚开始玩模型建议还是从简单的入手.
如果LZ想通了,我可以把540有刷动力便宜点卖给你

网友E:
楼上用心险恶呀 哈哈

网友F:
谁能一上来就搞的懂无刷啊
其实,新手玩玩有刷先适应一下蛮好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改船.....正如我有一個能生育的器官;但我想改到不能生育,那是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度身訂造方法,予無長盡資料的情況下是很難回答的!!!

网友I:
统一酒楼的说法

网友D:
我可是好心哦
新手上无刷,对资金和技术要求都很高滴

网友J:
无刷电机与有刷电机哪种动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