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回转直径求教

楼主(2007-11-22):
求教各位DX车床的回转直径是指车床上最大可以装夹物体的旋转直径吗?那实际可以加工车削的直径有多大啊?
比如250回转直径的加工直径是多少? 320和360各是多少?
像CJM250 可以加工直径110mm*300长的45号钢的圆铁棒吗?
望知道的DX赐教! 小弟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直径有床身(导轨)上最大回转直径、卡盘夹持直径、中拖板或刀架上最大回转直径。一般型号标示的为床身最大回转直径

楼主:
中拖板或刀架是一回事吗? 一般最大回转直径像250 或320 刀架上回转直径是多少啊?

网友A:
一般床子说明书上都会写的很具体的

楼主:
求教各位老兄选床应该怎么选啊?? 比如我需要加工的工件直径是200mm*500应该选择多大的车床啊??是要看刀架的回转直径吗???CJM250车铁件 不锈钢 45#钢可以吗?

网友B:
200*500的工件  恐怕要40以上的床能搞动
cjm250的中托板上回转直径厂家标为140 我实测可以达到150多一点 也就是最大可以加工直径小于150的长工件 但是这么大直径加工效率比较低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么说还是可以加工的吧?? 只是慢点效率低些对吧??

网友C:
不锈钢 45钢 用不用50BA??/你想做大炮的话CJM还是嫩点,不知这个回答明确不

楼主:
唉 我只是想知道能不能做.毕竟不是整天干这种大东西嘛.只是看看万一有两件可不可以做啊!
看来床还是大点的好.无奈没米啊

网友D:
怎么说那!!!!
能作的.但是效率太低了吃刀量很小才行!!!
这么大的东西最小要用20床
CJM250可以车学钢件.直径无所谓关键直径够用就可以.吃刀小可以的!!但是告诉你切断钢件直径最大小于25毫米.否则震动很大.对床的损伤很大!!!
我掌握特性以后现在可以切削30一下的所有钢件和钛合金件.没有问题的!!!
楼主说的钢件体积我是用30床子干得.250太小了.
这样大的东西对250 就不必考虑了.否则再拿出5--6千买一个床子!

楼主:
谢谢楼上老兄!看来至少要买个回转360或400的床了?二手的7\8成新估计不会太贵吧?有时间打听一下

网友A:
这么大得不如在外面加工,难道你的量很多,在外面加工花钱比买大床子多花的钱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