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油料的选用。

楼主(2007-11-22):
450电直飞了1.5年,但水平很菜,最近开始玩油动的了,但是关于发动机的常识知之甚少,有许多问题要向各位前辈请教,先问关于油料选择的问题:

1.经常看到油料有15%、30%等等区别,请问这个百分比指的是什么成分占的比例?一般油料的配方又是什么?
2.飞行条件为温和航线飞行,发动机使用的OS50兰头,应该选择那种配比的油料?
3.国产的几种油料那种适合新手使用?
4.不好的油料对发动机有什么坏处?
5.飞行时的环境温度对油料选择有什么限制?我的位置地处中原腹地,冬季最低气温-10度,夏季最高气温+40度。

问题比较多,先行向各位前辈致谢!

网友A:
15%够了,指硝基,悬停素油也行,不好的油料腐蚀发动机,国产油有这个问题,COOLPOWER没问题
气温可调油针,一般杠头温度不超1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够了,指硝基,悬停素油也行,不好的油料腐蚀发动机,国产油有这个问题,COOLPOWER没问题
气温可调油针,一般杠头温度不超100度,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B:
气温低,油针要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温低,油针要怎么调?

适当的收点主油针,并观察缸头温度。

网友C:
新版本的TOP油不错的,尤其是30的

直只要螺距机械调试得当,OS主油针开1圈半,油门曲线配合好,这样 的温度范围基本不需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只要螺距机械调试得当,OS主油针开1圈半,油门曲线配合好,这样 的温度范围基本不需要调

谢谢机修工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