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飞了一个月的状况

楼主(2007-11-22):
撞墙了,断的桨夹,AB胶伺候,只要不摔机还能飞一段时间
机头罩
另一面
尾巴
修复了N次的B轴,做上标记,用手掰直,居然好用(神手啊)
装灯了......

网友A:
灯是怎样装的??解释下

网友B:
LZ啊 你的LAMA和卡车 亲密接触 了吧!

网友C:
撞墙不收油的结果

网友D:
不是一般的酷

网友E:
厉害,lama也能撞成这样

网友F:
我的 lama也飞了一个月了,但是越飞越有型呵呵(改装了)

网友G:
我的拉玛也摔的比较厉害,不过比起LZ的还差的远呐。

网友H:
您这LAMA四太厉害了吧也 LAMA讨论二群:34131975

网友I:
第二张图简直不敢想象啊
B轴都能掰直

网友J:
回复 网友K:
神手

网友L:
我比lz略差一筹。也换了两个壳了。

网友M:
我先后努力摔烂过3架LAMA, 2架LAMA4, 1架LAMA3,
但是都没能达到这种惨状, 想不佩服你都难.

网友N:
弓虽!LAMA都摔成这样。不过那个LED灯不错~

网友H:
我们群里,有俩能人,一个直接晚上把LAMA 4给飞没了,另一个刚升级完全金属套件的全新V4,拿到机器半小时后,机器摔的只剩舵机,电机,还有金属件(0206报废,0210坏了1个,其余还健在),LZ和俺们群的人有一拼呀,LAMA有问题就加讨论群:3413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