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2G充电板

楼主(2007-11-22):
我的332G充电板单块调好了。
但三块接在一起就不行了。会充到4。3伏的,不知为什么

网友A:
你梧好吓我,我手里头有3块正准备装.上个图.体下.

楼主:
是真的。我三个接在一起好像不会充满自停的。充到4.4都试过。把三个拆开单独充就没事。

网友B:
会不会是电原的问题?三块并联之后电压小了电脑识别不了吧!

网友C:
是独立电源吗?

网友D:
电源问题,因该用独立供电的电源板,我做的就很好

楼主:
我是用三块独立的开关电源的。

网友B:
那里有这样的板卖?多少钱?

网友E:
找个小变压器做慢冲也可以
我正准备改节能灯电路做开关电源!呢.
一个节能灯还不到5块钱,而且用的还是报废的,超级便宜吧

网友F:
不知道怎么回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我一直都用的这个板充电的

网友G:
上图,图片才是王道!

网友H:
我的就很好,从来就没有超过4.22V,也是三个串联的,独立电源,有一次我充电忘了,结果冲了3天,量电压4.2V、4.2V、 4.21V。

楼主:
过两天才能上图呀!我读卡器坏了!!!
真的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