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车床的朋友请进!!!!!!!!我遇到一麻烦!!

楼主(2007-11-22):
我那台二手车床没有尾锥,在卡盘上夹了一根40CM长的光轴,转动时我发现光轴的顶端在晃,经测量距卡盘40CM左右就有1MM的偏差.我又检查主轴没问题,卡盘也是好的.光轴觉对OK.就是有偏差,请高手给指点一下!!!你们在车长一点的东西时不用尾锥,有偏差吗???

网友A:
二手床子,可能卡盘磨损了,自定心不好了,可以搜索一下论坛,以前发过如何恢复卡盘精度的帖子

楼主:
卡盘好的,我调了一下卡盘连接发兰上的螺栓,偏差更大了.又反反复复调了发兰几可螺栓,还是有偏差

网友B:
没有尾锥40CM长,用中心架吧.

网友C:
先用百分表找出造成晃动大的原因和部位,再采取相应措施。

网友D:
是不是主轴不正?

网友E:
用车刀车三爪一刀试一试。

网友F:
我的愚见是你的轴太长!在车削时工件发生让刀现象!要采用一夹一顶的装夹方式!或者装个跟刀架!

网友G:
人家说的不是在车.而是在转.

网友H:
只要是旧的床子就是这样的!!!
解决1装尾座2中心架3跟刀架
粗车削的时候可以一段一段的加工.但是精加工时候必须有尾座活顶,一刀下来!!!
其它的不要考虑了!!!!没有精度!!!!唯独是轴的加工,要求的更严格.

网友I:
察看连接盘是否端面不平,不平车一刀。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卡盘的问题 。在连接盘与卡盘之间垫一垫片。

网友J:
40cm长的轴不用尾锥能不晃,除非是神仙!

楼主:
又搞了一下
我今天把卡盘撤了,把发兰盘原来的子台重新车了一个新的,把法兰的面也平了一下.装起拭了一下40CM有0.5MM的偏差,就在其中一个地方垫了一张小纸片结果又歪了0.5MM.有没有再薄一点的东西呀!!!!(我用的是A4的打印纸)

网友K:
40CM肯定会晃太长了,5CM试试

网友L:
晕呐```长工件跳动是很正常的,不一定是卡盘问题啊。卡盘和法兰本身有定位沉台不是靠螺丝定位阿。一般情况下法兰和卡盘主体不可能有问题。最多是爪子,可以车车。但没搞明白的情况下就车法兰或者卡盘那可有点越治病越大的味道````
如果是卡盘跳动那无论工件长短都会跳动```
如果只是长工件外端跳动那再正常不过```需要解决的就是尾座或者中心架

网友M:
傻!用顶尖,长轴一定要用顶尖,不然你怎么都会有跳动,这是常识.

网友M:
MT2的顶尖也就几十元钱!!!

网友N:
400长不顶不架不晃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