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烦呀,6EXHP就是设不好,谁可以帮我一下

楼主(2007-11-22):
兄弟我现在有一个6EXHP,接上模拟线,狗正常闪,在飞G3.5的时候EMU设置0 4 7 16.进入飞行时,油门和方向舵相通(单独控制左右方向没有反映)我在G3.5中校准,推动油门时方向舵跟着一起动,我向上推方向左跟着一起动,向下推动油门方向舵右跟着一起动。别的方向都正常。请哪位好心人告诉我解决的办法。谢谢!!!!!!谢谢!!!!!

网友A:
转贴,可以试试
PPJOY 音频插件的设置
这里主要是解决信号乱跳的问题。这个插件做得很好,一般情况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设置。只是记住,关于“播放”的模式,MIC和Line-IN都要选静音;“录音”模式下,只选择你相应的输入方式:MIC或Line-IN。
我的一开始跳得很凶,于是我乱整了一通,突然发现在“录音”模式下,把平衡拉到最右边就搞定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B:
把SWSH设成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