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弱智的问题.!!!!

楼主(2007-11-22):
最近想把我的玩具遥控船改成无刷动力.
玩具双通道船的接收器一个接舵机, 另一个输出2根线接直流马达, 这个直流信号想必是电压功率输出, 不能直接接电调.
但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信号转换成舵机的PPM信号,这样就不用换遥控套件了

楼主:
有没有人开发出这个转换器,市场大大的有,我第一个买

网友:
花点钱买个新控吧

网友:
正准备做呢,就是没时间,准备改lama的

网友:
改这个还不如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想把我的玩具遥控船改成无刷动力.
玩具双通道船的接收器一个接舵机, 另一个输出2根线接直流马达, 这个直流信号想必是电压功率输出, 不能直接接电调.
但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信号转换成舵机的PPM信号,这样就不 ...

能有功率输出驱动马达,说明接收机内部已经有脉宽调制信号驱动的有刷电调了
再把电压功率输出转回PPM不是吃多了撑着吗?
真想输出PPM,到接收机板上找解调输出的地方,很有可能直接就可以用了

楼主:
我猜也是,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