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个控吧,大家多提点意见,我实在是转晕了

楼主(2007-11-23):
最近想买个控,价格控制在2000以内最好了,转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控,首先是9x2和ff9折两个控确实不错,无奈价格均超过3k,最近看了一款控叫2720听说软件版本比较新,功能还行,上网找了半天没找到中文说明,后来又看了一款ff7hs新版本的,看了看功能也不错,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能给点意见么?三合的rd8000确实不错,无奈没有pcm接受陪,屏幕也不是点阵的,而且少一个erv调节功能。3810也都停产好久了。二手合意的9x和f9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现在希望各位热心的模友邦我分析分析。谁要是有9x2和ff9升级踢下来了也可以。多谢了

网友:
RD8000不错啊,1200的控+700的PCM接收正好符合你的要求啊!ERV是啥调节?RD8000里所有的直机、固定翼、滑翔机混控全部都有啊。

网友A:
我的建议就是不要买6EX, 6EX其实就是FF6的缩水版阉割版,看看内部比较就知道缩水到什么程度,而大部分功能都被阉割掉了,屏幕也不是点阵的, 这种淘汰下来的产品在国外基本上没人用,而且价格居然还要8~9百  如果你一定要买进口控还是攒钱买9x2和ff9吧. 如果你考虑国货的话.WK0703和WK1001是不错的选择,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算了吧 6EX我用的好好的 在800的价位上你还能找出哪款控比它好? 华科尔我是对他彻底失望了。我的0701才拆了2次里面的天线螺丝和外壳螺丝就滑牙了

网友:
jr 2610,油机版前几天还有人买,1800左右

网友: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长期要玩的话还是买个好点的,控又不容易坏,一般用个10年没问题

网友:
哎~LS(4楼)我劝你还是早些跳出这口井吧. 6EX在进口控这列基本上是最低端的淘汰产品,800的价位当然不会有其他的进口控啦,
如果800~1000找不出哪款比它好的控那你就错了, 就拿WK0703来说,发射机和接收机都是变频版的,屏幕是点阵的,而且还有背光,功能齐全, 好不好用过的都知道  虽然价格900多相对比6EX贵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却比6EX多了4个舵机,还有充电器及其他配件,你说哪个合算呢?

网友:
6EX 确实不怎样~ 推荐 RD8000或者 T9

网友:
6EX的确很好用,基本够用,价格合适,没米的可以用它,有米的还是一次搞好点的,FF9首选

网友B:
9XII不带舵机也就2700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就是不要买6EX, 6EX其实就是FF6的缩水版阉割版,看看内部比较就知道缩水到什么程度,而大部分功能都被阉割掉了,屏幕也不是点阵的, 这种淘汰下来的产品在国外基本上没人用,而且价格居然还要8~9百  如 ...

2.4g的6ex外国高手用的比比皆是,呵呵,虽然6ex功能确实不太好不过直机也够用了,而且关键问题是可靠性高

网友:
推荐 RD8000或者 T9

网友:
都上千了,还再呼多花1000?
我就玩百来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g的6ex外国高手用的比比皆是,呵呵,虽然6ex功能确实不太好不过直机也够用了,而且关键问题是可靠性高

高手用6EX? 笑倒  6EX 连反扭力混控  IDEL平滑过度 和计时功能都没有  混控功能远远不够~请问是什么高手用的哈?飞成啥样能给个视频出来么

而且6EX 也只适合新手飞直机  如果想 固定翼 直机结合起来 如何玩? 固定翼 混控 6EX 有几个?

随着技术的升级 6EX注定要淘汰 更别说什么高手用了。  别告诉我高手都是为了用低级设备 飞出好技术的才叫高手~

PS:我周围很多模友 没有见谁用6EX 超过半年的 很多都不过3个月就换控了~

网友D:
用T7CHP吧,也就是新版FF7,  功能同FF9差不多,手感也不错, 也就1600左右. 比T9好多了

网友:
6ex看着真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T7CHP吧,也就是新版FF7,  功能同FF9差不多,手感也不错, 也就1600左右. 比T9好多了

t7ch那里有卖1600的??

网友:
2610现在有点鸡肋了,LZ米够就选FF9或者9XII或者2720或者DX7 ,都是够用的控,实在缺米就买6EX, 2610看配什么接受机,要是配变频的还凑或,否则就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7ch那里有卖1600的??

前段有个商家打特价16XX元, 你找找看.

网友:
X2720內建變頻

网友:
大家 对于控的 要求似乎有些人存在一些误区

好多东西尤其是电子产品 不能只看外表
就好象手机一样最能体现
笔记本电脑也一样 尤其神州的!!……

电子产品的价格实在不是看外表能看出来的
一个小的发射机 价格多少钱  ?有的比控还贵

一个控有好多细节是必须考虑的

控的主要目的是控制  (控制飞机)这是首要的

如果失控记录太多 那么首先他连最起码的控制能力都没有就别叫什么控了   他有再多的功能也是纸上谈兵

有了十足的把握能够不失控 然后是距离 根据自己的实际操作距离 加上一些余量 去选择  就象  天地飞 9通 好多人拉距 拉不开一样 功能再多也是问题

有了以上的基础 再去找你的花样 功能 然后才是价格 都玩上这东西了 连这个控的价格都考虑那么多 那么将来以后 摔机的成本会让你 很快就退出模型行列 或让你生活极度窘迫!! 好多人因为换什么什么出 刚买的什么什么 ……就这原因

控的很多电路的零件的价格 质量和控的 质量价格息息相关不要只看华丽的外表 一定要看口碑  失控比率

楼主:
觉得3000多买一个控有点不值得感觉,3000多能买一台电脑了,一个非专业遥控也要那么贵,不知道论坛里谁对2720这个控了解??最近看上她了

网友:
6EXHP是一款不错的控,用过才知道。  等你会更牛B的3D了再换不迟

楼主:
6ex在我这里已经退役了,没有沱机中立微调功能难受死了,炸一次容易调一次麻烦

网友:
真是各舒己见,无一定论

网友:
口气都不小哦,不知道是YY还是真的烧了

网友:
t93人用..同時賣..最長的我用了2个月..但己壞2樣..現1人ff92人9x2....貴是貴一点...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9XII不带舵机也就2700呀

这个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带835数字陀机4个rs770s接收.直电板3100元香港行貨...

楼主:
2650现在9x2一发一手变频 10同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2650现在9x2一发一手变频 10同接受

没看到哪里有这个呀

楼主:
我这里就有。我也在犹豫买不买他的,现在1800-2000能收一个2手的 就差几百块 nnd

网友:
我觉得天九就行啦!发射功率是国家定的谁也不能超过否则就不是遥控飞机了。

网友:
要是我,我就买天9的,没必要把进口控说的那么神,把国产控说的那么垃圾,说天9不好的,你们到底用没用过啊,有很多人用都好好的,而且还是飞直机的,有钱当然选进口,钱不厚我觉得天9不错,我正准备入一个呢,天9出来了还坚持买进口控的,大多数都是钱多烧的,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像你们那样一味追求顶级的大款不多!!!

网友:
还是要顶一下楼上的,现在国产的控出来了,大家有多少人支持的?都说国产的怎么怎么不好,但是真正用过的有多少人????我看都是用嘴巴控用嘴巴飞的吧。

现在就是说别人是是非非的人太多了,邓小平同声说的好——"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但是真正实践过的人有多少?

我是一个新手,我自己用的只是几百块钱的国产控,至少没因为控的原因炸过,至少感觉国产的控还是挻好的。我没用过TDF9,也不敢乱说人家控什么,但自己说话之前要想想对不对得起自己,不要乱说误导了别人。

网友:
都买吧,,要不,得罪那个得罪这个,以后不好受~

网友:
95成新FF9,2000块要不要?

网友F:
6EXHP 也一直在用,不推荐就是了,垃圾一个~~~除了稳定一无是处。

网友:
引用 网友F:
6EXHP 也一直在用,不推荐就是了,垃圾一个~~~除了稳定一无是处。

稳定就是最大的优点了

网友:
说6EXHP稳定这我可不同意, 我给6EXHP配了几个国产接收机,都有跳舵现象,原装接收机还好一些,但是我们不可能每架飞机都配原装接收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