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V4一些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23):
刚买时油门微调0,大概70-80%油门保持在悬停状态,现在微调到顶,大概70-80%油门保持在悬停状态。
要是不调微调的话,悬停状态油门太靠上了左右控制手指头别扭。
新机的时候声音很大,现在小多了,是磨和好了还是
电机
快完蛋了。
购机1个多月了,每天玩2~3次,每次6-8分钟。只有2.5×3平米的练习空间,不过除了B奖损失多点外其他还好。
坠机后最常说的就是,为什么是B!为什么又是B!!

楼主:
v4的4in1可以用在004上吗?

网友A:
好象不行!

网友B:
LAMA讨论二群:34131975

网友C:
1楼,电机退磁,该换了

网友C:
2楼,不行,3、4通混控不同,换上一打方向舵就摔

网友D:
电机快挂了吧?

网友E:
A浆B浆备的数量1:2差不多了

网友F(2008-02-28):
回复 网友G:
你好呀能跟你聊聊V4 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的V4老是朝左后 飞,遥控跟本不管用的,那个十字盘特难调。能传受点经验吗

网友H:
坏的这么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