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亚拓450L电机烧了,寿命好短

楼主(2007-11-23):
今天中午在单位吃完中饭上办公室一看3组
电池
已经充完电了,于是就从车里那出450小机机,刚快飞完第一块电池的时候机机忽然冒烟,那烟不比油机差啊,忙收回油门,机机的马达里呛鼻的味道好浓,果然马达烧了,我晕啊,马达才用了大概40多个起落啊,怎么就这么经不起考验,想问问你们的无刷马达牌子和使用寿命!

网友:
我的电调也是很不经用,是不是降价后,质量也不行了?

网友:
你的坏430L卖吗?我要收购QQ:85665222

网友A:
电调烧了吧?电机应该没有那么容易烧的,电机烧了自己可以重新绕的.

楼主:
电调确定没烧,烟是电机里出来的

网友B:
我用过430X ,430L ,都飞上百起落了,也没事啊

网友C:
我的430L几百个起落了,还是好好的

网友D:
我也都是好的啊,是不是内部有什么地方短路啊,电机不容易烧的啊!!!

网友E:
飞SJM400一年多,飞亚拓快半年,电机换过轴承但重没烧过电机

网友F:
我用3200MAH 15C的电池飞悬停解决5分钟就烧了郁闷~

网友G:
会不会是震动导致电机接插头松动缺相

网友H:
只烧过一次, 是我的飞机刚买来没两个月: 悬停掉到地上, 忘收油门了, 烧了电调和电机; 新电机用了一年多了, 几百个起降;
多数不应该这样, 会不会电机里进了异物卡住了;

网友I:
个别问题吧!

网友J:
缺相确实狠容易烧电机

网友K:
我用3.0香蕉插,不用担心松脱问题。

楼主:
我的这个电调用4分钟左右用手接触就感觉已经很烫了,估计温度有80度以上,电池我用的是2200MAH 15C的,应该不会烧掉啊,诶!晚上拆开看看,找找原因。

网友L:
如果是因为接触不良导致缺相,可能是个原因, 用原厂香蕉吧,质量没的说,寿命比便宜货也强,所以算下来还是值得的

网友M:
应该不会这么假吧 毕竟是亚托的产品哦。

网友N:
原厂的香蕉头支持50A

网友O(2019-06-25):
估计缺相了!

网友P:
电调没烧的话,估计是马达里面进东西了,把漆包线磨破导致的短路烧毁

网友Q:
电机烧之前,每飞玩一块电降落后你用手摸过电机和电调吗?过热的话有可能是电机齿多少不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