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楼主(2007-11-23):
珍爱生命,远离大疆。

网友A:
扔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掉就好了

严重赞同元帅的意见

网友:
我有个938的控99年买的,距离还可以,就是没使过两次就没反映了,现在改成模拟器了 ,扔了吧

网友:
我也有个938的,也是99年买的,收到货才一个星期, 发射晶体就坏了!接着高频电路也坏了!! 我给拆了,现在还放在床底下呢!!!

楼主:
可是, 我刚买回来时, 还是好好的啊, 虽然没飞远过, 但是以前 200 米左右的距离还是有的.

楼主:
还有, 就是 20 米距离之内, 它的工作是一切正常的.

网友:
振华的垃圾当年还是做学生的时候省了不少饭买回来过一个,买回来就不能用,真TM垃圾。一早丢了。

网友:
上周我亲眼所见一架40级联系机首飞失控炸机,用的就是振华PCM处理控,150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就是 20 米距离之内, 它的工作是一切正常的.

别舍不得了,摔一次什么都有了!

楼主:
打算把接收的部分焊点重焊一下, 发射的晶体就焊上去算了.

还好, 摔的是有刷设备, 舵机目前还未摔扫齿.
只是摔断了一只 7060桨, 飞机也摔烂了, 心情非常不爽, 想骂振华. 但是, 我知道骂了也是白骂, 因为骂它的人太多太多啦.

网友:
布丁呀,这控扔了会省不少钱的,起码省个4VF.

楼主:
  看了大家的建议, 我打算买 FUTABA 4VF 啦.

4VF 的稳定性如何? 在天上的遥控距离能不能达到 1000米左右?
打算给大飞机配个稳定点儿的控, 因为这飞机就算是在降落时速度很慢, 都可以随便弄断几枝有些粗的树枝, 撞到人肯定骨折.

这个烂控, 打算尝试把飞机重量控制在 300克以内, 做个慢慢飞的飞机, 人跟着飞机跑就是了. 不超过 20 米, 它目前暂时也许大概还不会明显的失控.

网友:
人跟着飞机跑 ....放风筝呀你

网友B:
先修一下看看;
    俺也有一套振华的六通,玩了不到十个小时就不行了,距离近,而且抖舵;后来修了一下,勉强可以用:电位器拆开,用另外的电位器电刷换上,并加大电刷的压力,顺便抹上点硅脂;晶体插座取了,换上IC插座剪下了的一节,插孔里点了一点硅脂;晶体引脚用刀片刮了一遍;
    高频部分最容易坏的就是发射管,连续开机半个小时,发热厉害,换大的!。。。所有的焊点重新焊接一遍;最好笑得就是连接天线的那根导线裸露的一节尽然生锈!还是要换;
    03年俺还没有现在的条件,不敢乱动接收机,焊点重焊;解码的没动它,几个中周肯定要动,按照收音机的调试方法,拿万用表频率计调了一遍,居然大有改善;
    垃圾938舵机也得大修:齿轮不爽,将就用;舵机电位器拆修;基本上不抖了,但间隙确实有点大,没办法,将就用;
    单向调速器最不爽,线性忒差!还不如自己做的,不过玩船还行,就当电子开关用;
    前前后后弄了近一个星期,距离问题稍有改善,地面可以做到70米,超过立马抖舵;原本想继续玩,可惜这家伙老是不争气,就送给侄儿玩船去了(玩具船,75元买的,改装);在俺们这里是垃圾,呵呵,在那帮小家伙当中算是高级货;

    垃圾货就是垃圾货,去年侄儿拿来修,示波器频率计场强计高频信号源都用上了,还是不爽!

楼主:
多谢 狐狸 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修一下看看;
    俺也有一套振华的六通,玩了不到十个小时就不行了,距离近,而且抖舵;后来修了一下,勉强可以用:电位器拆开,用另外的电位器电刷换上,并加大电刷的压力,顺便抹上点硅脂;晶体插座取了, ...

牛人!

网友(2007-12-28):
振华的控决定垃圾
5年前就扔了

网友C:
如此垃圾控还是早点扔给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此垃圾控还是早点扔给我好

这控上面有一个原配的3线舵机,你买下舵机并支付快递费,就扔给你.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是接收机有问题

网友:
我用的也是PCM接收器,很好用的,绝对稳定,是行货,就算炸机,用了粉身碎骨了,稍加些钱就能换个全新的。这个6通道的,模型店一有货到马上就卖掉了,象抢一样,这次正巧遇到刚进货,就2个,我立马拿下,试试这款。

网友: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顶到财神爷的面前██ㄚ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哈哈我把你顶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頂到天ㄚ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ㄚㄚㄚㄚㄚㄚㄚ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楼主:
我用的也是PCM接收器,很好用的,绝对稳定,是行货,就算炸机,用了粉身碎骨了,稍加些钱就能换个全新的。这个6通道的,模型店一有货到马上就卖掉了,象抢一样,这次正巧遇到刚进货,就2个,我立马拿下,试试这款。

你也用的是振兴中华的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用的是振兴中华的控?

不是,是FUTABA   6通道  PCM,很好的接收器,有的用了,我一般大点的飞机都用这个,安全,飞机炸一下不合算。

网友D:
把那个遥控放上电池放水里泡上七七四九天拿出来就好了!!!

网友:
终于忍不住了!

没想到我注册后发的第一个贴竟然是倾吐血泪史!

那是在1993年,我在广东韶关读高中,那是后一个月的伙食就是100RMB。省吃俭用了N个月后邮购了一套振兴中华的2通控,带2个ARC舵机。当时那个兴奋啊,赶紧买了12节5号电池(8个装在发射机上4个装在接收机上)夜里都不舍得,把控放在床头睡。第二天起来,控就坏了

经过检查,是发射机的问题,一开机舵机就向一个方向跑,齿轮打齿了都停不下来,用手去触摸控的电路板上的芯片舵机能回转过来,松开手又继续打齿。一次都没有用过啊!花了超过150RMB,1993年啊,一个穷中学生!无语了。

现在已入而立之年,手头上有了点闲钱准备再买控。我发誓,非JR的不买了,受不了中学时代的惨痛经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那个遥控放上电池放水里泡上七七四九天拿出来就好了!!!

读书的时候, 老师教我这样修.

断开电, 把整个电路板涂上浆糊, 然后用报纸包好, 放在床底下,3-5个月.

等哪天想起来了, 拿出来, 清理干净, 通上电, OK, 它可能就能启动了.

网友:
扔掉就好了,白天没空,晚上摸黑去扔

网友:
为了你和他人的生命着想,还是去买FUTABA或JR的,国产的目前还没戏.如过几十个人在一起飞就更没戏了.

网友:
大良边度?

楼主:
[边度]翻译成英文是什么?

网友(2008-10-31):
老兄千万不要扔,这种现象我也有过,只要把接收机的天线加长300MM就可以了

网友:
买到过"百米栽"接收机,只能飞100米,飞机摔坏了才明白过来.

网友:
我三年前买的KA-50也是振华控,常飞远了坠机,直到今年改船用时才发现有效距离才10多米.买了天6A,从没失控过.

网友:
改成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