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专家知道,无刷电机效率是如何定义和测量的;谢谢

楼主(2007-11-23):
哪位专家知道,无刷电机效率是如何定义和测量的;谢谢

网友:
简单,放到功率测量装置上可测功率

然后电压乘电流得到电功率,一除就出来了

楼主:
谢谢; 我就是不知道这功率测量装置是个啥东西

网友:
这玩意是我用来测自己做的工业三相电机用的。效率直接就显示出来了,不用自己算。
模型的估计也是这个原理,不过我没见过模型的。

网友:
单单就是这个仪器就可以测效率?电机的轴输出的功率不需要测?就是说,电机空载和带着负载时的效率不变吗?

网友:
是的。
空载和负载的效率当然会变得啊

网友:
大功率直流源+功率测试仪+电子称+各种螺距和直径的浆
记录下任意一种规格下的浆在不同电压电流下产生的拉力
用拉力g/瓦来衡量效率,找到你最合适的搭配

网友A:
输出功率=转速*扭力
—————————X100%=效率
输入功率=I*U

网友:
有用功除以总工,,注效率没可能>=100%

网友:
這個問題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转速*扭力
—————————X100%=效率
输入功率=I*U

这可是科学; 问题是我不会测试扭力捏。 转速倒是很容易

网友(2008-01-02):
电机的效率是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

一般厂家宣传的效率都是最高效率,在最高效率下电机的实际使用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可是科学; 问题是我不会测试扭力捏。 转速倒是很容易

利用螺旋桨测量电机的反扭力不知道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