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的两只电机转速不一样,串接二极管可以调速吗?

楼主(2007-11-23):
我的lama
电机
烧坏了,网上购的电机力量不够。对原装的坏电机重新绕了线圈,漆包线不够,只好少绕了3匝。现在两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能不能在电调和电机之间串一二极管来调速,使两只电机的转速基本一致?

网友A:
这个基本上很难说,要动手试了才知道,二极管的压降随着电流的变化是有变化的,虽然不是很大,但也会造成转速不稳

网友B:
少绕了3匝的电机转的要快些.最好重绕,或者换电机.加二极管只会对4合一加负担.

网友C:
一般要换电机,一下就换俩,这样省心,要不,比较麻烦的,新的和旧的肯定转速不同的,LAMA有问题就加讨论群:34131975

网友D:
转速不一样 也不是什么大事 最重要的是 要看飞机能不能飞起来
如果飞机能飞起来 4合一当中是有陀螺仪的
可以自己控制飞机的差速 你的工作就是调节 4合一的中立点 如果调到最大也不行 就把两个电极 调换 上桨的换到下桨 下桨的换到上桨
再重新调 一般都可以调节成功

网友E:
试调一下,飞不起了就换电机,环奇3通上的也是180马达,可以换

网友E:
不加二极管,先调4和1上的混控,纠正不过来就用控上的微调

网友E:
实在不行再换马达

楼主:
最后实验结果:加二极管后可以使两电机的转速基本一致,但动力严重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环奇三通的180电机可以直接代用吗?不需改什么吧?

网友G:
2个马达转速不一样的话,直接调4合1就可以解决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两电机差异太大,调四合一和遥控器微调,调不过来,交换电机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