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的舵机大家是如何安装的?

楼主(2007-11-23):
详细的看了鸟哥的安装贴子,舵机是装在里的。但是看说明书的介绍是装在外面,而且飞机回来时上侧板是已经装好的了,只有在外面装舵机才不用重新拆侧板。究竟装在外面行不行呢?和装在里面比较的话差别有多大呢?

请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一下。

网友:
买了65MG装里面,其它塑料齿舵机装外面。

网友:
内、外都一样!主要是顺眼!

网友:
垂直好,上下行程会一致

网友:
内外都一样

网友:
辉盛等塑料齿舵机从里面往外装会很痛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辉盛也容易啊。扫齿就拆舵机外壳固定在侧板上的可以不用下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别不是很大的  关键是3个连杆都要垂直。

我目测了一下,装外面的话连杆肯定不会垂直,至少前面的两个舵机拉杆不会垂直。问题是如果不垂直效果是否会差很多(只是飞悬停和航线)?说明书也是这样装在外面的话个人估计也是合理的吧?

正在头疼中 ,舵机还没回来,整机放在那里不敢下手装,,,,

网友:
只是飞悬停和航线没什么区别,飞3D最好一定垂直

网友:
按鸟哥的安装方法安装吧 前面2只里面 后面的外面。

网友:
保证垂直,65MG的话就装里面吧,痛苦也只痛苦一次

网友:
我把侧板几乎全拆了才把65MG装进去,还把后面舵机下面的孔稍微开大了一些,方便前面两个舵机线出来。

网友:
装在外面会方便很多。不垂直吗?  舵机盘加个垫圈就好了

网友:
还没整明白...到底那个好...

网友:
舵机装在外面维修比较容易一些,要是好的舵机那就痛苦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