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能够飞固定翼吗

楼主(2007-11-23):
futaba 6EXHP能够飞固定翼吗

futaba 6EXHP能够飞固定翼吗,怎样转换为固定翼的模式
多谢

网友:
可以。
我也是用6EXHP飞翼龙,飞翼,3D KT机。。。

网友A:
HP没有固定翼模式,只有直升机模式 ,不过可以通过直机模式的混控搭配出V尾混控玩飞翼

网友:
那仁兄有较成熟的4vf改五通的资料或带图文的连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没有固定翼模式,只有直升机模式 ,不过可以通过直机模式的混控搭配出V尾混控玩飞翼

tdf6c也没有固定翼模式,也能通过直机模式的混控搭配出V尾混控吗?

网友(2007-12-23):
学习中,很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