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微风,请飞机佬们讲一点经验.

楼主(2007-11-23):
新手飞微风,请飞机佬们讲一点经验.

网友A:
飞就是了,很简单的。
如果练了模拟器的话。。。。

网友B:
很好飞的练习机··不用多说

网友C:
对啊 。。这个飞机只能飞吊机 其他动作做不出来

网友D:
好恐怖的解释

网友E:
这个飞机我也做了个 很好飞就是我的头轻了点 一加油就往高飞 总的来说很好飞 很稳

网友F: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用动力好

网友G:
机翼要架强,按原图制作的机翼强度是不够的!很容易折!

网友H:
我的机翼用吹塑纸作的,比原图多用两条1*10*80的甲板。强度和韧性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