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2.5 启动不了了

楼主(2007-11-23):
昨天电瓶电压太低,启动10多次启动不了。今天充满电了,还是启动不了。以为富油了。于是拧开火头,倒出一些油,再拧上去。也没用。

网友:
查查火头.

楼主:
查火头的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火头的什么?

狂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狂晕

不用晕,呵呵,都有这个过程
楼主把火头拿下,观察里面的电丝有没短裂或者发白,最简单的方法接点火电池看火头会不会烧红,不能的可以换个

网友:
不知你用不用假火头,如果用,地线一定要从假火头处直接用电线引向发动机,不要用其它过渡,。尽量减小电阻,试试看

楼主:
电丝断了,上次飞过都正常的。怎么会无缘无故就断了呢?

火头的两极本来应该是通过电丝短路的吗?

网友:
果然令人窒息 爽过了还不承认,怎么无缘无故就大了呢?

网友:
哈哈, 玩油鸡要多磨

网友:
查查火头 风门  和点火器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