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大的船用无刷马达

楼主(2007-11-23):
国内最大的船用无刷马达. B45.     马达直径45MM.长度76MM.功率3000W.

网友:
看图说话!

网友:
很早就有喇

网友:
早就有的哦.....
还导致严重事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7613&highlight=%CA%C2%B9%C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Kw  见图

LMT还11kw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早就有的哦.....

还导致严重事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7613&highlight=%CA%C2%B9%CA

我只DF90电版啊只先系已量产最大 6KW  ~

网友:
事故;里面WATER有一个地方说得不对,在水面或者地面,用低频FM或者PCM绝对比用高频的有利,高频普遍适合于飞行,

网友:
星星讲是接收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T还11kw啊

见识啦  谢谢

网友:
TENSHOCK!都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