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下我的lipro充电器,看看大家觉得效果怎么样

楼主(2007-11-23):
不说什么啦,先直接看图

先拆开看看内部结构,的确是三独立的平衡冲

用了PIC的单片机作充电检测跟控制,还有一个运放兼基准

重头戏,充电的效果图。不要怀疑这三个万用表,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可以买辆小车。

我拿来做小白鼠的电池,用了大概10次不到,还算很新,淘宝买的

充电器的外观,实在是不能昧着良心说她漂亮阿。但是有一个温控风扇,可以在充电的管子发热的时候自动启动散热。充电器是在买wing的直机时跟淘宝的店主顺便买的,从3.8V充满2200mah的电池用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我的充电器是1.3A,就是电流最小的那个版本,总体感觉,物有所值。

网友:
性价比很高啊的LIPRO啊

网友:
手机充电器搞的,只要精度好,一样是个好东西。

网友:
呵呵
师兄的帖子哦
不过要注意经常检查一下这个充电器啊,电压偶尔会漂移的
我最初就是用的这种板,韩国的手机充电器

网友A:
不错的设备 比较夸张  是不是档位选择大了 再小点 还能检测出两位的 呵呵

网友:
兄弟!你好快啊!第1个淘宝拍的!我第2!呵呵!前5位送的
本来说上门自取顺便看看!但掌柜几次有事!哎!打款算了

网友B:
我的WING也快到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WING也快到咯

有没有搞错!又进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设备 比较夸张  是不是档位选择大了 再小点 还能检测出两位的 呵呵

那东西是自动选择量程的,不用我插手。在多加两位的东西是天价了,单价会超过一辆奔驰的

网友:
好象是韩板改的 小心用啊

建议还是上 X6 2006 稳当点

网友C:
不知道这个充电器卖多少钱,里面的板子好像是几块钱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充电器卖多少钱,里面的板子好像是几块钱一块。

现在白菜都要卖几块钱一斤的年代,还有这么便宜的好事?东西一样么?电流一样么?功能也一样么?

我也买了一个lipro,感觉很好用,精度用我的万用表测都是4.20,虽然没有lz的高级HP万用表那么高的水准,但是我也觉得89不离十了.

要是我说,我只用了1/6的价钱,买了和2006精度相近的充电器,你会信么?

lipro用到现在我都很满意,充电很放心,我用的是1.65A的版本,不到一个小时,就把电池充满了.我的是emax 2200mah 20c,3.8v开始充

以前买的jb1100,早就低价处理了,充电慢,还不准.

我的原则是: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玩模型也要节约科学的发烧.省下来的冤枉钱,多卖两块电池爽飞难道不好么

网友:
看样子就是韩货那种板 自己扩流应该问题也不大

支持DIY

网友:
我和这个充电器的卖家聊过,他和我介绍说这种充电器板是经过他们改造过的,提升了充电电流,有1.3A和1.65A两个版本,其次是改进软件平衡算法,在恒压充电阶段特别处理,提高了精度,适应了模型大容量电池大电流充电的要求。再有就是增加了自动温控的散热风扇和电路。

根据聊天来看,卖家人还不错。
希望lz继续跟踪报道该充电器的使用情况!

网友:
我正在用

网友:
我也在用 不错

网友D:
我也在使用 我的是4S的  1.3A  充1300MAH的电池..感觉太快....如果有0.8A的就太好了

网友:
如果你去卖个450直机,就可以把LIPRO效能全都发挥。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使用 我的是4S的  1.3A  充1300MAH的电池..感觉太快....如果有0.8A的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