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32G充电板DIY充电器加灯的最简单方法

楼主(2007-11-23):
很多人都用这个板DIY充电器,我也拿了几块DIR,研究了一下电路,改用这样的加灯方法,非常方便!推荐大家试试
看图,就是右边的电路,1个LED加一个3K电阻!

网友:
如何指示
我们用双色LED指示灯的
在原来的指示电路上在加一路
用共阳极LED

网友:
一看接线图,发光二极管就不会亮。应当改接在电源正端与芯片第7脚之间。但这样接会对恒流特性有所影响。

楼主:
楼上的试一下就知道会不会亮了,我正在这样用,装了一台6S,一台3S了,非常好用

网友:
这样就是单灯了,如何判断充满?

网友:
如果不扩流的话,这个板子充电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
这灯能这么接吗?原理是什么?

网友:
买个板子容易,电源麻烦啊。

网友:
这个板子不扩流的话,输出电流才167MA。I=0.1/(R6//R7)=0.1/0.6=0.166666(A)。

楼主:
已在实际应用了,当然可行

网友A:
到底电流多大啊?500mA?还是166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电流多大啊?500mA?还是166mA?

短路电阻后,输入5V基本上有500MA,但是,输入电压提高到7V就有1A,所以要看输入电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