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100rmb的t-34很火,于是弄了一架,比较好飞

楼主(2007-11-24):
我的配置:2217 1000kv,1500 15c 3s1p电池,xxd 30a电调,9050桨,地面半油门飞桨,空中全油门必定飞桨,实在太暴力。

机机到手后粗略看了下,做工不错,很多东西比较人性化,副翼操纵机构已经装好了,省了不少麻烦。。

但也有不足,如果用原机配的螺丝固定机翼的话,强度不足精度也不足,我用纤维胶带把翅膀缠死了,接收机就不拿出来了,反正比较多,呵呵

装完后发现重心不对,在机头加了配重。这个飞机要注意的问题是一定要设置好下拉和右拉,否则直飞很不爽,再有一个就是最好用纤维材料和胶带整机加强一下,我首飞副翼没调好,降落的时候在地上翻了5个跟头一点事也没有。

废话不多说了,看图,希望对想入手此机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A:
请问是用什么舵机呢

网友B:
飞行总重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用什么舵机呢

9g舵机。品牌未知,但绝对比辉*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总重是多少?

起飞重量500克左右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此机颠覆了我对传统泡末机的印象,比我想象中的要坚固耐炸的多。。

一定要用纤维胶带缠遍机身和机翼,特别是翼尖要彻底加强,大了10几克的重量,但带来的好处不用多说,,只要机头不着地,随便炸。: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此机的滑翔性能很好,有一次100米开外飞桨,打舵回来平稳降落,如不是亲眼所见,都不相信是在没动力的情况下飞回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
废话不多说了,看图,希望对想入手此机的朋友有所帮助。 ...

没看见图哇~~

网友C:
 图捏?哪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捏?哪有?

就是啊。。图南

网友:
图呢?这机在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机的滑翔性能很好,有一次100米开外飞桨,打舵回来平稳降落,如不是亲眼所见,都不相信是在没动力的情况下飞回来的。

但有一个缺点,倒飞不爽,因为它是上反角,且比较大,我们比较喜欢倒飞。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20克电机和49克的600MAH3S15C电池,机总重400克!可慢速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机的滑翔性能很好,有一次100米开外飞桨,打舵回来平稳降落,如不是亲眼所见,都不相信是在没动力的情况下飞回来的。

当你把机机的重量降到400克的时侯,你会发现它的滑翔性能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我比较喜欢快速飞行的感觉。原型毕竟是教练战斗机嘛,呵呵。。

有一个航次用小型整流罩固定桨,不怕飞桨了,全油门飞行时速至少70公里。

网友: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上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