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古董也玩G3.5 [补图]

楼主(2007-11-24):
本人有一架COLCO数年前的小电直,飞机早已破旧,连备件都买不到了。可遥控器还堪用。虽说标签说是6通道,但是及内部只装了4个通道,其余都空着哪。
日下,G3.5时最时髦的模拟飞行软件,玩者大都用相对高档或450级别以上的各色遥控器在“G3.5+各类4通道以上遥控器+音频线+PPjoy083+PPJOY音频插件1.4+晴窗大侠5.0”这个平台上练手。其实这很浪费。遥控器手柄连接的都是的电位器,那玩艺是有寿命的,使得久了精度就会大大下降,还会产生电噪声,严重影响对飞机的真实操作。本人也是用450S的天地飞FT06-C。玩的时间长了,真有点舍不得,又费电,每次还要记着拔-插晶体,偶尔忘了拔,就非常费电;偶尔忘了插,就白出了外场。。。颇烦哪!
一日,突然想起箱子底还有个老古董,急忙翻出来。无奈那家伙没有任何外设连接,只得暂罢。

又不甘心,拆了看。发现调制部分用的是LM1871N编**/发射器,这是一粒现在仍然广泛使用的RC专用芯片。查手册发现该芯片13脚是Mod Filter(参阅下图)

这就大有文章可作了。用个一般的耳机,,一头接地(电源负极),一头串一个200欧到1K的电阻,接LM1871N13脚,打开遥控器电源,果真听到调制音,这与其它遥控器音频输出口听到的声音是一样的!好兴奋,动手吧。
首先找一个能在机壳上固定的3.5孔径的耳机插座,在即可合适的位置打个孔,找两根线,一头接电路板上端的(一定要上端)的负极地线,一头串个几百欧的电阻,焊接在集成块的13脚上。(参见下图)

为了省电,以原机电源插座为界限,将电路板下半部分的地线断开,这样,大功率耗电的发射部分就歇菜了(反正用不到)。同时还要把原机电压表的黑色线改接到上端电路板的地线上,完工了,简单吧!(参见下图)

此为调试连接,有点乱,不过很多非线都是原装的,别怪我。有心者可以改装得很漂亮呦。

试试看:先打开PPjoy083+PPJOY音频插件1.4,四个通道正常激活,只是位置不对,不管它。通过Emulator.v2.08启动G3.5,在遥控器设置中按照常规的G3.5配置方式,将各遥控杆的对应位置及正反相设定,OK,完事大吉,飞去吧!
本人用这玩艺模拟飞了几十小时,电池依然强劲,省啊!!

楼主:
真是菜鸟,发了三遍,才把图文发全,见笑了,也请版主原谅

网友:
不错,来了那么长时间我才知道G3还要那么多插件,以前就是因为这个我才选了一个FMS,现在觉得FMS练起来有一点太容易了,跟现实差了好远.谢谢LZ!

楼主:
再改老古懂

再改老古懂

再三考虑后,恢复了原电路板的接地线,将为发射部分供电的正极电源短接线“J5”拆除。这样更合理(参见下图)

音频接出点也规整了一下

最后完成的样子好看了点。

也祝大家有所斩获!

网友:
我毫不容易才用TDF6A 连接上G35成功,教我再自己改装遥控器,打死我也不玩了. 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