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十字盘【后面的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07-11-24):
看着说明书和机械鸟的安装帖子装450SE,发现说明书和机械鸟都说十字盘后面的舵机是安装在左侧的(从后向前看),但是我考虑尾舵机也在左侧,如果这个十字盘舵机也在左侧的话,会不会造成左侧比较重?不知道这样的安装方法是不是有他的道理。

我的电调准备安装在右侧侧板上面。

网友:
尾舵机装左侧的话,建议你十字盘后面的舵机装右边
或者你称一下2个舵机的重量是否和电调相当,然后再判断

网友:
这个问题提得好,   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得问题。

楼主:
左侧是一个尾舵机,右侧是十字盘后面的舵机和电调,肯定右边重,但是不好平衡啊,要不就把电调和尾舵机安装到左侧,十字盘后面舵机装右侧,毕竟十字盘舵机是65MG,重量应该重一些。

网友A:
直升机原本就有右倾的势头,左边重点是对的,干嘛一定要平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原本就有右倾的势头,左边重点是对的,干嘛一定要平衡呢

右倾?我从后面看,机机有点左倾啊,所以我感觉在右边重一点比较好。如果按照说明书的安装的话,是左边更重了,这不是加重左倾么?

网友:
右边重一点好~

楼主:
从后向前看,左侧是尾舵机56HB,右侧是十字盘舵机65MG+电调35X,是不是重的多了点?

尾舵机是没有办法换地方的,右侧的需要调整么?

网友:
右倾应该是机头在前向前高速飞行时发生的,悬停状态下不会往任何方向倾斜的,当然是在十字盘调平的情况下,不过因为有尾桨推力的缘故,机机应该会往左侧漂移。
所以我认为左右还是应该配平,而不是一侧重一侧轻。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前飞时由于陀螺效应,是后倾,不是右倾

网友:
悬停时右倾是为了平衡尾桨推力 吧

网友:
对了,右边还又尾桨那块的重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飞时由于陀螺效应,是后倾,不是右倾

说的不错,不过好像是抬头和右倾都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还有右倾呢,有的话也是桨盘平面右倾,飞机机体应该只有后倾吧

楼主:
理论上讲重心应该落在主轴上是最好的,这样无用功应该是最少的。所以还应该是左右、前后都调平衡。

尾桨、尾波箱这一块也不小,忘了考虑了。考虑尾波箱的话,十字盘后面的舵机装在左侧应该是正确的,加上尾舵机的重量应该能够平衡掉一些尾波箱的重量。

网友:
我是装左侧的

楼主:
我搞错了,今天飞的时候才发现我的机机是右倾的,很明显,看来应该装在左边了,电调装在右边,看看新的鸡鸡是不是还是右倾很明显。

网友:
我是装在左侧,没感觉不妥

楼主:
看了还是应该装在左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