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充,可充多组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7-11-24):
关于平衡充,可充多组
电池
的问题
各位老大,我有个想法,就是一个平衡
充电器
,一个一个充,觉得好慢啊,假如一下能冲多组电池的话,效率不是很好,
我是这样想的,不知可行性是多少,,也就是找一个插座能够把所有电池并联起来一起充,当然同压情况下,要加大点
电流才行,,
下面是我的笔记本电源,18.5V 6.5A的,想降点压来接入我的18V平衡充里,,可否用整流二极管来降点压能,,请为我
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不太懂电子方面的。。
下面这个是我的笔记本电源:
这是我的平衡充:

网友A: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先对 LZ 提醒 不要去做实验 否则会有很不良的后果
当你的 完全都没电的时候 你的设计是没啥问题的
当你不知道你的电池使用到了什么程度的时候
这时候 有的电池如果接近 满电压
一个12。6V 的电池 在给一个 11。1V 的电池充电 内阻很小 电流…… 这样很容易造成电流过大 烧坏你的接口 电池 连接线造成短路 近一步 使电流增大 直接报废你的电池

楼主:
如果,我给电源降压至11。1V呢,电流是6A,可行吗

网友B:
LZ,你一定要放弃你现在的想法,很危险,也是很不科学的

网友A:
危险不是来源于充电器 而是 电池与电池之间

楼主:
这样啊虽然还是不怎么明白,算了,你们是对的,放弃了,谢谢

网友C:
电池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