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T机身加固的问题,希望老鸟解答!

楼主(2007-11-24):
KT身上加固的碳杆一般用直径多少?还有固定方式用什么?最好有图片,谢谢各位老鸟

网友A:
要看你要做多大的机机了,翼展越大用的越粗.一般来讲像330这样的用直径5MM中空的就可了.

网友B:
翼展800mm~900mm的KT3D,主翼用4mm炭管,升降舵用2mm炭杆,用纤维胶带粘到KT板上。
机身一般不用炭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