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买了个笔记本的电源能给充电器供电吗

楼主(2007-11-24):
IBM的16V--4.75A

网友:
得看你用什么充电器了。
一般都是要求12V的,16V太大了,有些充电器会烧
4.75A也比较小,一般要求5A的。

网友:
把电压调到 要求范围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充电器的电压是12V-20V的

我在电脑城没找到5A的4.75是最大的了,你们在那找到的甚么牌子的,不过昨晚用了还行,不烫手比温的还低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电脑城没找到5A的4.75是最大的了,你们在那找到的甚么牌子的,不过昨晚用了还行,不烫手比温的还低点

用台式机电源,一般都有8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