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改CNC初步完成

楼主(2007-11-24):
z轴改动后的图片
在木板上铣的图形
控制箱

网友A:
z轴用的是什么电机 是86 3A 还是多大 xy轴 是多大的电机

网友B:
不错哈~ 就是精度看不出来~

网友C:
麻烦楼主造福一下25V的兄弟,把用的材料,以及价格说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用的确57 3A的,1:2同步轮减速,xy可以看我以前的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8433
,用软件消回差. 控制板买现成的,

网友E:
以后向LZ请教。

网友F:
要想运行CNC的控制程序,笔记本电脑的配置要多少才能达到合适的效果???

网友A:
控制软件对机器要求不高 奔3 以上应该就可以了 前提是要有打印口 现在很多新的笔记本都没有打印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