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失控续集

楼主(2007-11-24):
今天跟几个朋友去 赤岗塔玩 飞了前四块电池很过瘾,没想到最后一块电池上天两圈转弯时副翼控制不了,眼巴巴的看着炸机,还好离地五米左右打了熄火开关损失 玻钎大浆 主轴 横轴 脚架 电池板 把电调的散热器都炸飞了  这不是偶然已经第三次了情况大致相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3849&extra=page%3D1

楼主:
图都不想上了

网友A:
搂主节哀, 早就说过,在控上省钱,将来的损失会更大, 搂住还是换个正规厂出的控吧

网友:
同情一下

网友B:
同情楼主~~

我遇到过两次,也是副翼失控,熄火开关有效,还好,我只是悬停,损失不大,没找到失控原因。

网友C:
虽然我的T9也失控过,但是LZ的情况我觉得很可能是65mg的问题,我已经把65mg都换掉喽。

你熄火开关还有效,说明没有失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搂主节哀, 早就说过,在控上省钱,将来的损失会更大, 搂住还是换个正规厂出的控吧

控是正规厂的啊。人家有纳税有牌照的。不过有些东西不说大家都明白的。
估计我的控也会和沸点的一样了,迟早的事。也是天9。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的T9也失控过,但是LZ的情况我觉得很可能是65mg的问题,我已经把65mg都换掉喽。

你熄火开关还有效,说明没有失控啊。

不会吧 65MG也有问题?很大部分模友都是非65MG不用的啊

网友:
搞不懂。还好没买T9

网友:
65MG就不会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跟几个朋友去 赤岗塔玩 飞了前四块电池很过瘾,没想到最后一块电池上天两圈转弯时副翼控制不了,眼巴巴的看着炸机,还好离地五米左右打了熄火开关损失 玻钎大浆 主轴 横轴 脚架 电池板 把电调的散热器都炸飞 ...

我的没有啊!一次也没有,还是PPM的,建议你拆掉电显之类,遥控器高弄频头可靠些,遥控器电池接触弄好些!!

网友D:
早就说过了,用国产设备的,一炸就是遥控器失控,用进口设备的,一旦炸了就要分析半天问题,反正没人说是控的问题,国人就是这样的,我已经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情楼主~~

我遇到过两次,也是副翼失控,熄火开关有效,还好,我只是悬停,损失不大,没找到失控原因。

是不是用65MG做舵机?如果是的话 很有可能是舵机问题了。我的也是65MG的 迟点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达闻西少将正解!
丑陋的中国人,上世纪柏杨先生已经说过了。

网友:
 进入自动驾驶模式了?

楼主:
等着瞧把这决不是个案同样的问题已经出现过三次了 不可能是65mg的问题因为地面试验接受机失控保护时十字斜盘是向右倾斜油门为0。还有上面我说的打了熄火开关,但是有没有效果根本不知到距离20米吧。所以经过认真的分析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绝对是遥控器的问题(包括PCM接受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搂主节哀, 早就说过,在控上省钱,将来的损失会更大, 搂住还是换个正规厂出的控吧

你要是送他个9X我敢肯定他会把天9给砸了,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真希望国控能认认真正的做好。要是稳定做好啦,价格和外面的一样我也肯定选国控。能不能争气点啊。“认真”二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认真做那有做不好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着瞧把这决不是个案同样的问题已经出现过三次了 不可能是65mg的问题因为地面试验接受机失控保护时十字斜盘是向右倾斜油门为0。还有上面我说的打了熄火开关,但是有没有效果根本不知到距离20米吧。所以经 ...

你早又不说清楚,你看看你楼顶说的:“还好离地五米左右打了熄火开关”,我想看到这段文字,都以为你熄火开关生效了呢。

我的T9失控的时候,是干啥都没用了,完全不可操控。如果是这样,奉劝你赶紧焊死高频头,一了百了,我焊死以后,再没失控过。另外,不要用UBEC,好盈的商品UBEC里都写着有干扰可能(参见5IMX商城好盈UBEC说明书)。

   65mg貌似不错,但是老化后效果很差(年轻时不错),表现为力道弱,在飞行时有可能出现发不上力的情况,你用手掰一下它的摇臂就能感觉到。同样的价格,不如买10个辉胜9备着。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传出来的,我也是听传咬牙上了3个65mg,现在觉得不值得,就算我每摔必炸辉胜9g舵机,我现在花的钱还少于65mg哪!况且我身边的用GL套机的朋友,炸了4、5次(3D时),运气很好,辉胜还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是送他个9X我敢肯定他会把天9给砸了,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如果我送他9X他就把天九砸了,那正说明他认为天九该砸啊, 这不也说明他买天九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早又不说清楚,你看看你楼顶说的:“还好离地五米左右打了熄火开关”,我想看到这段文字,都以为你熄火开关生效了呢。

我的T9失控的时候,是干啥都没用了,完全不可操控。如果是这样,奉劝你赶紧焊死高频 ...

高频头如果焊死的话玩模拟器怎么办?天线不方便拔出来,又费电影响高频头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头如果焊死的话玩模拟器怎么办?天线不方便拔出来,又费电影响高频头寿命

您好!
      如果您想焊接高频头,玩模拟器时可以拔出晶体即可。

网友:
建议把各个厂家反应质量问题的贴子全部链接到一个地方
,每个厂家的做一个专栏,好让新手在选控时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就说过了,用国产设备的,一炸就是遥控器失控,用进口设备的,一旦炸了就要分析半天问题,反正没人说是控的问题,国人就是这样的,我已经习惯了。

说得有理~!

网友:
空穴不來風,還是先看看~

楼主:
再说本人就是干电子维修的,难道连这种故障都不能判断那里出的问题还混个屁啊。

网友:
UBEC虽然有干扰,但是很小的,机会不大。

不知道LZ细节注意了没有,我就有一次马大哈,接受电池震掉了失控

网友:
高频头的插针和插座是罪魁祸首,兄弟你先用洒精把插针和插座洗干净,再用2B铅笔涂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