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床记,终于变成有床族了,呵呵(图满多的)

楼主(2007-11-24):
潜水那么就,中毒不轻了,晚上做梦都是买机床,
于是今天就到了铁心桥的二手市场看了下
找的过程就不说了
床真是多啊,
第一个看的是C0618B,要2200元,东西就是图上那么多

床没的说了,就是刀架固定螺丝没了
后来又看了个大的

我住楼上,有不行

楼主:
在望后看
又看到这个
不错,连车带磨,功能不错还有很多附件,什么跟刀架---

但要4K多哦
汗,没米,继续看,
下面主角来了,我买了这个,C0618A,没要底座,说真的,底座我也很想要,但想想怎么搬上楼啊
还有以后我怎么移啊,就很很心,没要底座
见图

整体

齿轮箱

网友:
在铁心桥什么位置啊

楼主稍微介绍一下,有空也想去看看。

网友:
抓紧时间做个底座吧。

楼主:
继续上图,

电机,三相的,家里是2相的,看看怎么改,是换电机,还是加变频器

挂轮

控制板

控制器

皮带图

数据

拖板

80的卡盘,没钥匙,自己挫了个

楼主:
就是过铁心桥,往江宁去

底座正在想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谢谢指点,要不我可能找不到那地方的,主要是他名字不叫二手市场,呵呵

网友B:
你已经无药可救。

可怜,你的邻居,特别是你的楼下。

网友:
呵呵,花了多少钱整的?挂轮齐全吗?
建议整体翻新,可以用手砂轮接粗.细软砂片磨出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怜,你的邻居,特别是你的楼下。

这个小机器的运行噪音很小的...

网友:
还是很好的.

网友:
加油啊, 老兄, 争取看到你整修一新的床 :)

网友:
翻新以后肯定特漂亮 到处都圆圆的:loveliness:

网友:
胸大啊,奶好呀(南南北北对话,兄弟呀,你好呀!)
要是偶,娶618B.改进型了,A\B\C\D,后面的字母比前面的好啊.
CO618A底座不娶是个错误
主心骨一定是要的
,铸铁的机架就是主心骨
重不了多少滴

网友C:
右边的脖子和左边的脖子都散
B的好啊,我在边那还用说,一定拿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边的脖子和左边的脖子都散
B的好啊,我在边那还用说,一定拿下.

如果是这个狂人遇到,家里塞满了鸡老婆还要加奖金

网友:
这个东东的长度要是在1米5以下,我死活要搬回家,工业设计啊,带光杆,看那些把手,应该是齿轮变速,纵横自动进刀,视乎还带离合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三相的,家里是2相的,看看怎么改,是换电机,还是加变频器

找个二手的220V电机吧,再加变频器要多花钱了!

网友:
第二个可真是个好东西

楼主:
第二个的确好,但要7,8K啊,俺刚开始就花那么钱,回家就没好日子过了,在那边还看到好多1.5M的床,重1.6吨,比上面哪个还好,开价1W6.
这底座我是真的想要啊,就是比较了后,就没要,买的时候是一起买的,后来被我卖了300多元 ,现在也有些后悔.

楼主:
今天好歹做了个底座,先把床开起来要紧,用的是以前的电脑桌,用1.8的木工半加固了,现在很稳,电机一开始用的是加25UF电容的,电机是250W的,感觉开起来燥声有些个大,还有,就是 有时启动16A空开会跳,(说明和其他家电公用一路的,在我的阳台上有一路单独16A的,因为现在是做实验,就没搬过去.
刚好家里有个不用的洗衣机,就把那上面的电机搞上去了,现在终于开起来了,准备去买个单相电机换上.
不多说了,上图

控制器,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改造安装的电机,感觉功率不够,后面在换了,先过个瘾在说了

上个车的铜棒,感觉还可以.
对了,问下,皮带那里有卖的

网友:
俺还有全新的长城电机倒顺开关以及华飞原配的750W单相电机!兄弟有兴趣吗?
皮带在莫愁路有很多家卖,我买过的一家规格很齐全,位于老水西门商场对面!

网友:
还有这两种开关

1:紧急拍停开关

2:万能转换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开关和转换开关我都有
电机功率大了些,只想买300W以下的,那床也加工不了大东西
电机大了,无功大,要多交电费的

网友:
恭喜
同时也建议翻新

楼主:
试了下,洗衣机电机无力,还是要装大电机,买了个电容就开始装了

电机装上的样子

简单的测试了下,主轴跳动为0丝哦
不过纵向移动,向机尾偏低.

网友:
哦~没米之人,只有来哦一声,顶一下。

网友(2008-01-29):
继续努力中

网友:
不见下文?

网友:
这样测量没有意义吧
再说夹的棒太小了,换大的肯定有跳动

网友:
这个测试棒是否加工后测的啊,应该直接夹根精度好的园棍测试的吧。而且这根也太细了。

网友:
实际测精度的话也不用开这么高的速度.高速是测不出数据的.开最低速或用手拨动
高速测的话百分表的弹簧还没回弹又被顶上去了,所以指针不动.形成高精度的假象
还有你的百分表快过行程了,这样容易损坏

网友:
这床应该不错哇````
床身没要是大大地错误!
电机换个大大地最好```
最好全部体检一遍```该吃药吃药该手术手术```
最后换件衣裳```保证勾人```

楼主:
是啊,主要是没测试棒,采用的是光区的光轴,手动转也没跳动,至于表的量程,没什么问题的
小部分作品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4533&highlight=
要过年了,工作太忙了,都快一个月没碰了

网友:
什么床都不可能是0丝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