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电池,电调就报警,油门不起作用

楼主(2007-11-25):
谁在线,帮帮我

楼主:
GL的服务真是太让我佩服,我真是无话可说了,他们就要差一点上门服务了,就是太远,呵呵,我是新手,选择GL真是没错,对我门新手来说实在是太有保障了,这么一会的工夫,人家GL的技术人员看见帖子亲自在QQ里一步一步的教我怎么弄,我真是太感动了,下次在够机,我想当然是GL500了!!!!!!!!!!!!

网友:
为什么这个BBS我都逛了快四年了还是个新兵啊???

楼主:
天9的控

网友:
重新设置电调的最大最小油门~~

网友:
T9的控报警

一般情况下是因为设置不当或误按按钮导致的

只要在开机状态下长按 "一" 键 一般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A:
楼上的那一位说“重新设置电调的最大最小油门~~”是不是在用其它设备去调那电调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那一位说“重新设置电调的最大最小油门~~”是不是在用其它设备去调那电调的呢?

就开控把油门推到最高,开接收,听到一声响,等一下再听到两声响,就把门油拉到最底,再听到一声响,等一下就是《重新设置电调的最大最小油门》了。

网友:
说得很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