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总结了osliu的铝合金氧化着色的帖子,起草一个在家里可行的方案071126 更新

楼主(2007-11-25):
1 脱脂
氢氧化钠
用量:50-200克每升
温度:40-80度
时间:0.5-3分钟
水清洗:水洗后用100-500G/L硝酸溶液中和及除挂灰

2 阳极氧化
以工件作为阳极,阴极为在电解液中化学性质稳定的材料,如铅,不锈钢,铝等

3 阳极氧化方式

方法1
直流阳极氧化,硬质膜(厚膜)
电解液:硫酸
浓度:10%-20%
电流密度:2-4.5 安/升
电压:23-10V
温度:0度
时间:60分钟以上
颜色:灰色
厚度:34-150微米

方法2
电解液:15%硫酸
温度:14度
电流密度:2-2.1安/升
始电压:26
末电压:120
时间:90分钟
膜厚:50微米

方法3
电解液:10%硫酸
温度:10度
电流密度:250W/升
始电压:15-25
末电压:80
时间:60分钟
膜厚:10-130微米

方法4
电解液:草酸 50~70g/L
温度:25~32度
电压:40-60V
电流密度:1-2A/dm2
时间:30~40分钟
膜厚:20微米

4 着色
可溶性还原染料,色牢度极佳

黑色
染料名称:黑HBK
浓度  :8-10G/L
温度:55-60
PH值:5.5-6
时间:15-30分钟

桃红色
染料名称:桃红BN
浓度  :0.5-5G/L
温度:50-55
PH值:6-7
时间:5-15分钟

棕色
染料名称:棕BRL
浓度:<2G/L
温度:50-60
PH值:4.5-5.5
时间:5-15分钟

  着色技术措施:
1 染料纯度越高越好
2 与纯水配置
3 用搪瓷或玻璃容器
4 酸性染料用醋酸调节PH值
5 为提高氧化膜的吸附能力,着色前可在80度的5ML/L硫酸溶液中浸泡1分钟
6 着色后必需经过封孔处理
  封孔剂:氟化镍
  PH值:5.3-7.0
  温度:常温
  浓度:4G/L
  时间 :15分钟
7 冷封孔后处理,55度热水洗10-15分钟

-----------------------
所需物品:
够劲的整流电源一台(这方面不太了解,这样的电源有卖的吗?比如直流电流0-5A可调,电压0-100V可调,大概得多少钱?)
1L玻璃烧杯一只
不锈钢阴极一个(来个不锈钢螺丝钉?)
导线若干
温度计一只
加热的炉子一台(酒精灯?电磁炉?)
纯净水(超市卖的屈臣氏纯净水?)
硫酸
硝酸
氢氧化钠
可溶性还原染料
氟化镍
胶皮手套
防化学溅护目镜
防毒面具?

看来这些又得不少钱啊~
这个月不吃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了

网友:
DIY是一个积累总结甚至是痛苦欢乐交加的过程:
与知识与实践相关:loveliness: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4&page=1

是参考osliu所提供的帖子总结的,还有许多不充分之处,大家集思广议,争取能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家用铝合经氧化着色方案

楼主:
孕妇老大也太快了~~我还没说完就。。。。

楼主:
:funk: 上淘宝查了一下,大功率的电源都好贵好贵呀,好几百上千的~~

不知道有没有30V左右 500毫安的,应该能便宜不少

网友:
DIY是个思考的过程,自由放纵,相对而言

网友:
DIY的好過程,家用铝合经氧化着色方案不能太複雜.

楼主:
没人发表点儿意见和建议吗 :loveliness:

网友A:
实际上你可以查一下88年左右的《中学科技》或者合订本,上面有很详细的说明文章,包括一些实用的数据可以借鉴,就是为家庭小面积的使用准备的,当时在中学里推广动手能力,开展劳技教育,中学科技为了配合学校的教育工作,在刊物上刊发了大量的相关的化学技能的文章,都是经过实际检验的,包括肝素钠的提取,胱氨酸的提取,铝的着色技术,铅电池的再生技术,从废电路板提取黄金等一系列,可以查到的。现在想念那时候的期刊,真的很有用处,改刊以后再也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了。

网友:
阳极氧化染色20多年前看过别人做,好像没有这么复杂,在家做也没问题,而且做 阳极处理的材料一般只有铝和钽, 材料脱脂后会再做电解磨光,电解液好像没有用硫酸,只记得用过草酸和磷酸而且是分开用于不同的程序,染料用了德国拜耳的阳极氧化铝专用染色,成份没理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你可以查一下88年左右的《中学科技》或者合订本,上面有很详细的说明文章,包括一些实用的数据可以借鉴,就是为家庭小面积的使用准备的,当时在中学里推广动手能力,开展劳技教育,中学科技为了配合学校的 ...

从废电路板提取黄金污染很利害,

楼主:
方法4
电解液:草酸
温度:3-5度
电压:40-60V
电流密度:1-20A/L
时间:60分钟
膜厚:20微米

这种方法中,草酸的浓度是多少?

网友:
《我们爱科学》《中学科技》伴着我长大啊,怀念……

网友:
有空试试才行。

网友:
比较关心lz用过以后的废水如何处理!
咱模友可不能做污染环境的事啊!

楼主:
方法4
电解液:草酸
温度:3-5度
电压:40-60V
电流密度:1-20A/L
时间:60分钟
膜厚:20微米

有没有知道,这种方法中,草酸的浓度是多少?

网友:
这里有一个氧化方法,温度较好控制:

电解液:草酸 50~70g/L
温度:25~32度
电压:40-60V
电流密度:1-2A/dm2
时间:30~40分钟
膜厚:20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