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8。4伏的电压降到7—7。5伏。

楼主(2007-11-25):
怎样把8。4伏的电压降到7—7。5伏。
是模拟上用的摄像机,原配的
电池
是五节镍铬电池,充饱了电压是7。5伏,想把它改成两节锂电的,可是两节锂电的电压是8。4伏,怎么才能把8。4伏电压降下来

网友A:
二极管,一个导通压降0.7V

网友B:
?会不会损耗功率太大了

网友C:
损耗功率大不大要看电流。一般来说没事的

网友D:
不用降压 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直接使用,会不会烧机子啊~!

网友D:
不会烧的 低压电子 一般电压、超50%都没问题

网友F:
用7806,电流不够用就多并几个

网友G:
7806不行的,这个稳压块输入和输出端必须有3V以上的压差才可以正常工作,我认为加二极管降压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H:
用LM317,搜一下就可以找到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