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克斯 全铝侧板机型

楼主(2007-11-25):
Phoenix Starter

全铝制机身(大家关注的侧板变形问题,我们采用的是1.2mm,加强硬度铝侧板。只要不是特别强的冲击都不会有问题)

金属件

全铝侧板。。市场价格650元。

450电直终极价格战时代的领航者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

网友:
见过一部铝机身的(不是这个牌子)一炸机身就要修,敲敲打打搞平整,炸几次机身就不能用了(虚位大了)。

网友:
这个飞机比较便宜呀!

网友:
铝合金侧板好象对接收有干扰把!

网友:
哇卡卡卡. 全金属的600多了. 不过还没打破688的价格定式.嘿嘿,要是还有哪个商家参战,估计价格能到500左右 想想当初买个塑胶斑的都400多. 时代不同了

网友:
铝侧板。。。那个难修呀~ 修到吐~

网友:
这个价格才有一点点心动

网友:
用玻纤的好了啊,价格么还是贵了点。

网友:
这个价格不错啊

网友:
重量控制的如何?

网友:
铝侧板炸了就惨咯:loveliness:
不敢想啊/

网友A:
我的450S都不知炸了多少次了机身都还没有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S都不知炸了多少次了机身都还没有坏过

看你怎么炸喽~

网友:
把这东西都整合了啊

楼主:
 一般不开3D模式,炸机还是可以的。。。我们自己在暴力3D过程中故意炸机,侧板稍有变形,其实铝侧板在变形这方面多多少少难免,好在修修补补照样用。。。。变形金刚还会变形呢:loveliness:

网友:
非耐克斯的价格确实比较便宜呀,也比较漂亮 性能也可以,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货呀

网友:
靠,这厂家也太逊了吧,前面两个舵机都装错了

网友B:
全金属的侧板我觉得还不如塑料的呢。。。炸了看你咋修,而且肯定比塑料的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金属的侧板我觉得还不如塑料的呢。。。炸了看你咋修,而且肯定比塑料的贵吧?

炸了换朔料,还不一样.反正这总通用的侧板都是便宜到偷笑.

网友:
全金属侧板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充当电机的散热器, 相当于一个超大的散热器

网友:
好便宜喔

网友:
还是便宜100块,用玻纤版,便宜又实惠

网友:
楼主是指整机吧?

全铝侧板。。市场价格650元?
楼主是指整机吧?

网友:
450完全疯狂中````

网友D:
非耐克斯 cnc的精度如何呢

来是650元整机。  价格不错。wing是 850元,可是送一大包后备件。
各位模友, 非耐克斯 cnc的精度如何呢?

网友:
副廠側板可否用回所有的非耐克斯金屬連接件

我最心萬一側板炸彎了,我用後備的Align 450副廠側板可否用回所有的非耐克斯金屬連接件。

网友:
还是维英的性价比高.

网友:
推荐非耐克斯 出个 震憾的推广套装

推荐非耐克斯出个  震憾的推广套装

网友:
不错!!

 ,看了这款飞机的局部结构,还是不错的,主要呢价格也不贵,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真机啊!顶!!!

网友:
这款450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仔细看局部设计的比较合理,不知道重量?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侧板和亚拓的通用吗

看样子是一模一样的.不过这些过期机种,个人看法是不宜再玩了..

网友:
侧板不能与亚拓通用,但是要用亚拓侧板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侧板间距亚拓的大一点,所以要改装一下。也不是很麻烦,在中间加垫片,需要一点动手能力,电池安装板和电机安装架要换亚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是650元整机。  价格不错。wing是 850元,可是送一大包后备件。
各位模友, 非耐克斯 cnc的精度如何呢?

WING的可是碳纤机身哦,WING的CNC可是一致好评

网友:
LS可是WING的铁杆贩司了,到处挺WING,不过也对,以非耐可撕的650元不如上WING的850元套装。

网友:
便宜啊,不知质量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炸了换朔料,还不一样.反正这总通用的侧板都是便宜到偷笑.

大大:    側板 和阿託不通用啊。
解決方法: 買機機送你 三套玻側板,再送
一大包零件讓你慢慢炸。

网友:
现在有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