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自己感觉什么电池好吧,想买电池但又不知道什么好,买的都鼓。。

楼主(2007-11-25):
自己和其他的模友试过很多种电池,都是用不了多少时间就鼓了。。。。现在要买4-5组电池,也没有主意,大家说说自己感觉用的好的电池吧,给我一个建议,谢谢

网友:
我用″花牌″电池,感觉还可以。

网友:
自己感觉一下吧,电池这东西,买得好就好,买得不好的别到时候后悔!

网友:
用下来觉得亚托原厂轻量那个好!

网友:
北京老王,上海鸿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花牌″电池,感觉还可

我也觉得“花牌”电池不错,价格又便宜

网友:
亚拓原厂的不错,花牌的也可以。

网友:
电池鼓,注意不要过过放和过充。我现在用HeliBEST的2200mha 16C的2组,现在飞啦25个起落啦(电池上贴个标签,在上面画正字) 。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ELE
SJM
花牌
都用过,感觉只要冲放电得当,都不会鼓的

网友B:
用台湾国华的看看

或者3E的 ZY的都还行。其它的。不可恭维

网友:
花牌口碑好,我有三块感觉很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3E的 ZY的都还行。其它的。不可恭维

看看这帖再来说话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763&extra=page%3D7
不要老是拿自己卖的东西,来诋毁别人的东西!

网友:
虽然也用过不少种类的电池,但现在有关电池好坏的帖子我都基本不发言了

网友:
花牌, 老王, 3E, CL ,都 没用过,
我用过的15c电池中,只有鸿飞15C和飞越(富丽)15C是50个循环以上也不股的。
股不股和放电没什么关系,要股的电池就是你每次3。8V上截至放电飞行,一样会股。

网友:
个人使用方法很大关系

网友:
电池肯定是老B的好啊

网友:
鼓和不鼓,不是衡量电池好坏的一个标准!
一个达标的电池要做到:
1:   在达标的容量和倍率下,能否做到更小的尺寸,更轻的重量.
在更小的尺寸,更轻的重量,能否做到更低的内阻.
在更低的内阻下,是否能做到更小自放电.

2:   在标称倍率下能放出多少的容量.
在标称放电时,是否能够保持更低的温度.
在循环次数增加的情况下,能否保持缓慢的掉粉.(这是电池寿命是否长久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

所以说,电池这东西,不是用几次就能知道好坏的.
目前航模圈内的几个品牌电池的好坏,其实就是达不达标的问题,造成大家认为的好与坏.
大家认为好的,那么这电池可以说是各方面都是达到标称参数的.
大家认为不好的,就是不达标的.
个人陋见!!!见笑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象一直就没有定论.

网友:
其实我们的要求很低,就是不股OK

至于不股之余的性能提高,这个价格的问题了。肯花600大洋去来一组TP的想法应该没几个吧。除非真有那样的水平。既然上了TP 那么炭浆也是理所当然的配置。
肯花那么多钱投在450上面,而且要求那么高,那个人一定会弄一个大机。飞惯了大机,450自然是摆设了。
既然450都是摆设了,那么还有必要投资那么多?
所以现阶 180左右的电池,不股的,才是大部分人的理想选择。

网友:
俺感觉还是原厂20C电池放电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