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发动机还有可以消音的排气管

楼主(2007-11-25):
这是我用SOLEDWORKS画的!

网友:
不错.有内部结构么?

楼主:
有!爆炸图还没有做好!

网友:
再来个四冲的!

网友A:
加工出来 sc      排气管的内部结构好像会压马力哈

网友:
不错,象46级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出来 sc      排气管的内部结构好像会压马力哈

赞同
会增加排气背压

网友:
化油器安装角度应该改变一下!转动180度,进油嘴应该向后!

网友:
内燃机加消音器都会降低功率的,加谐振管则能增大功率。

网友B:
不错,用哪个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用哪个软件画的?
用SoledWorks2007画的!

网友:
画得不错,搞个会动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