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是否可以用手机电池或者笔记本电池的充电电路板DIY平衡充?

楼主(2007-11-25):
问题如标题,请大家发表下意见。

楼主:
那怎么改呢?麻烦详细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改呢?麻烦详细一点。

先说你要给几伏多少毫安的电池冲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你要给几伏多少毫安的电池冲电!

当然是3颗3.7伏的锂离子电池了,大概1000多毫安吧,还有就是可不可以直接就用3个相同的手机充电器直接充呢?

网友:
请看我用Sony10.8V的充放电保护板做的充电器。
http://www.shoudian.com/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3颗3.7伏的锂离子电池了,大概1000多毫安吧,还有就是可不可以直接就用3个相同的手机充电器直接充呢?

可以,不过要6个多小时才能冲满,建议不要改,里电很娇气,一不小心就会冲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