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飞机,准备用手投起飞,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2007-11-25):
做了一架威风,没有很好的跑道,想手投起飞.需要注意什么呢.大家说一下

网友:
如果第1次手抛..建议买更带子把控挂脖子上..

网友:
油門全推,水平投擲,平飛後輕拉升舵.......

楼主:
谢谢了,还有吗,多说几点,好学点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还有吗,多说几点,好学点经验

别太着急拉杆,看好飞机姿态做相应的调整。

网友A:
还有一点要注意,炸机险和第三人险要多买点

楼主:
第一次飞, 已经做好炸机的准备了,呵呵

网友:
如果楼主是新人单飞:

第一次要无动力, 水平把飞机略向下直线投出.
然后多次几次, 一点点儿加大动力.
想像这架飞机没有动力是可以滑翔的, 在这个基础上, 加点儿油门就飞远点儿.
一直到多次几次, 有把握之后, 开到比平飞大一些的油门, 用适当的力水平把飞机投出. 投飞机时, 可以用嘴巴咬住杆子, 把油门推开, 如果有吊带的话更好.

在尝试无动力或者小动力试飞的时候, 如果发现飞机有不正常的飞行姿态, 就先回家发贴子问问, 看是否正常现象, 如果修正等等.

网友:
如果微风炸掉, 可以考虑做这架:

http://mx3g.com/thread-10027-1-1.html

网友:
找个无风或微风天,先无动力或小动力水平迎风掷出,观察飞行姿态,将重心和各个舵面调整好.然后加大动力使飞机能水平或稍微爬升,飞行姿态正常就稍加动力加速,最后轻柔拉起升降舵爬升.

网友:
首先把飞机各个舵面检查一下````
投掷的时候要带一点点向下的角度投掷出去```
最大动力,重心得对~!

网友:
不要向地上扔,谢谢

网友:
会扔纸飞机就行了。

网友:
我上次飞泡沫F-20(后推式),手拿飞机几乎近90度,开足马力,手一松,飞机垂直向上直窜,和火jian发射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要注意,炸机险和第三人险要多买点

  买保险还是有必要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