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否讨论一下美国手的自旋翻?

楼主(2007-11-25):
今天很开心,可完完整整的翻完一个电池,最开心的是今天做出了1/4个自旋翻。

可能是我比较愚笨,翻了很多文章,看了很多帖子,还是不明白自旋翻翻的奥秘,现在不知道下一步该练习什么动作。

我现在1/4自旋翻是这样的:正飞对尾,推升降舵,头向下过45度时候,向右打副翼,然后变成倒飞对尾。

也不清楚这个动作是不是1/4个自旋翻。

烦请高手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搭个车,顺便学学习!

网友:
自悬翻其实很简单的啊!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机身在自转的时候,完成悬翼面翻转的动作!每一个瞬间机身的位置,对应的舵,应该使整个旋翼面顺着翻下去!
      现在我们以顺时针转机身一圈,悬翼面前翻由对尾正飞悬停变为对头倒飞悬停,分4个动作来分解!!
现在对尾悬停,右打方向,当转了1/4圈的时候刚好是鸡头朝右侧停,这时候应该打左副翼,机身向左倾斜,继续转尾巴,在1/2圈的时候,飞机应该是尾巴朝下,这时候我们拉升降舵,飞机应该是头朝上,悬翼面应该是垂直对着地面的,在转尾巴在3/4圈的时候,这时候飞机应该是尾巴朝右,悬翼面垂直地面,但悬翼面已经转到我们这边了,这时候应该打右副翼,这时候飞机应该倒过来了,尾巴朝右,继续转完一整圈,鸡头对自己,推升降,刚好完成悬翼面前翻,尾巴顺时针旋转一圈!

网友:
补充以下自旋翻的练习方法!
建议把自旋悬停和自旋航线练好!
其实就和练正常的翻转是一样的,先要练好悬停,在练好航线,在开始练翻!
自旋翻无非就是多了个机身的自转!先练好自旋悬停,在练好自旋航线,最后就可以自旋翻了!!!呵呵,

网友A:
对,如果能够正反自旋悬停那么自旋翻更会得心应手
美国手就是右手转圈速度和尾巴的角速度一致ok

网友:
如果2圈翻一次就是右手转2圈左手变距一次,一圈就是,,依此类推

网友:
美国手自旋翻难度相对低很多,不过论坛这么多朋友改了美国手却也不练练,真是浪费了大好优势。

网友:
帥呆连发三贴, 言之有理, 用力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如果能够正反自旋悬停那么自旋翻更会得心应手
美国手就是右手转圈速度和尾巴的角速度一致ok

王子说的右手转圈速度和尾巴的角速度一致这点感觉和我现在体会很相象。

现在1/4做得比较流畅了,不掉高度。倒过来也可以稳住。以前HLP兔子跟我说过,要把动作分解开来练习,慢慢就能体会了!

现在我还是比较急,倒飞悬停还只能3面。不过我想还是要在XTR里面交叉练习。

前几个月,学会了翻,以为自己3D入门了。其实到昨天才真真算有3D的感觉了,基本可以和模拟器里面飞得差不多了。

现在才感觉模拟器的重要性,模拟器练习到可以条件反射后,真机就能一次成功。

当然,心里因素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