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接收的频率?

楼主(2007-11-25):
前几天买了商家说是72M的“西安孵化期6通道接收机”,蓝色外壳上标示的也是72M的,接上晶体,
电机
,电调插上3通道,开控电源,接上
电池
,电机叫几声就没有任何反应,手头还有4通道接收,天地飞6通接收,电机,电调使用一切正常,现在怀疑刚买的这个接收不是72M的啊,求助各位,如何确定接收的频率?
手头只有72M的控,72M的晶体,怎么确定接收是不是72M?谢谢

网友A:
上面有频率.LZ不观察的啊?

网友B:
晶体上面有写吖!

网友C:
模式是ppm,频率没错,还没反应的话,我觉得可以要求退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知道外壳上面标示的有,可是标示72M,上72M晶体,没有反应,晶体没有问题

楼主:
晶体没有问题,电机,电池,控,电调都正常,看来就是接收有问题了,

楼主:
已经和卖家联系,估计是买的时候没有讲清楚兼容性的问题,好像这款不兼容福特吧和天地飞,看来要换了,明天找个福特吧再测试确认一下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