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g3.5使用指南

楼主(2007-11-25):
本人刚购入0905a并装了最新的g3.5,感觉普通飞行难度很大根本控不住飞机,在练习模式里教学片是美国手感觉意义不大,而舵面练习单双舵都能行,3舵面就飞不好了。各位高手能否讲讲模拟器联系步骤,是否要在模拟里飞到四面悬停才能上真机?

网友:
你在g3.5里选MODE1就是日本手.教学就变成日本手了.

我就不明白国内的厂商怎么都喜欢出日本手的控

楼主:
是啊,日本手又不是亚洲手!

网友A:
慢慢来吧.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想要马上悬停是不容易的.你可以选带练习架的那种飞机,很迟钝的.
先练对尾悬停.
我准备把基本动作都练熟了再玩真的,反正模拟器也很好玩啊!:)

网友B:
g3.5教学模式里有没有中国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g3.5教学模式里有没有中国手?

选MODE4就是中国人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里有mode1的选项?

网友(2008-05-28):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吧.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想要马上悬停是不容易的.你可以选带练习架的那种飞机,很迟钝的.
先练对尾悬停.
我准备把基本动作都练熟了再玩真的,反正模拟器也很好玩啊!:)

怎么选啊,我怎么没看到有这个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