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接收的频率?

楼主(2007-11-25):
如何确定接收的频率?

前几天买了商家说是72M的“西安孵化期6通道接收机”,蓝色外壳上标示的也是72M的。接上晶体,电机,电调插上3通道,开控电源,接上电池,电机叫几声就没有任何反应,手头还有4通道接收,天地飞6通接收,电机,电调使用一切正常,现在怀疑刚买的这个接收不是72M的啊,求助各位,如何确定接收的频率?

手头只有72M的控,72M的晶体,怎么确定接收是不是72M?谢谢

晶体,电调,电机,电池,控都正常,是不是可以确定接收有问题了

网友:
晶体插上要是兼容的 基本有反应  要是没反映 不是坏了就是 频率不对了

网友:
看一下你的发射和接收晶体品率一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射和接收晶体频率一致,一直在使用的,在4通接收上使用一直正常。不会错的

楼主:
已经和卖家联系,估计是买的时候没有讲清楚兼容性的问题,好像这款不兼容福特吧和天地飞,看来要换了,明天找个福特吧再测试确认一下再说了。

网友B:
是否买到兼容jr的了?

网友:
T是发射用的..R是接收用的..没有放错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再怎么笨也不至于把晶体安装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买到兼容jr的了?

现在只有等明天找个福特吧再测试一下,卖家估计也是发货发成了兼容jr的了,。。。